[电脑] CRT显示器维修大神请进

楼主(2019-01-14):
三星15寸,满屏有回扫线和有关机亮点。

请问这颗元器件时什么,怎么替换?  显示器上的,

楼主:
不好意思。度娘已经解决了,确实是一颗气体放电管。

网友A:
应该是放电管
回归线
检测下 视放电压  场块之类
亮点 通常是消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放电管
回归线
检测下 视放电压  场块之类

好的, 谢谢!!!!!

网友:
检查下消隐电路看看。。。。

网友:
嗨,不修电视已经好多年了,都忘了。

楼主:
谢谢大家。替我老头子问的,他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