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坏掉的投光灯 用的笨方法

楼主(2019-01-14):
朋友拿来让我修,拆了检查一下双驱动的灯,发光板上面有LED灯珠烧掉了,我给短路了,考虑双驱动功率过大导致烧毁,用一个驱动,把光源二部分灯串联试试带不动,无奈还得用双驱动电源,我用二个普通灯泡拆下来的驱动板驱动实验可以,最后热缩管套起来,安装好交给朋友,虽说不如以前亮但是不影响使用了

网友:
那台双卡收录机比投射灯亮眼。。。

网友:
短接过后灯珠瞎了好多,好人做到底,换灯珠,卡座还会响吗?

网友:
都有什么磁带呢

楼主:
好多磁带和唱片 哈哈

网友:
提提都有啥

网友A:
有几个600个灯珠的裸灯板也是好多灯珠坏掉了,有空用楼主的方法试试!

网友(2019-03-24):
不错的方法。有机会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过是四个驱动,灯珠太多而且灯珠质量太差,所以就没修,扔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600个灯珠的裸灯板也是好多灯珠坏掉了,有空用楼主的方法试试!

600个珠的,我宁可拿来当备件拆珠用,也懒得去找坏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