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系统提醒有bug,下一页链接到“我的帖子”去了

楼主(2019-01-14):
系统提醒有bug,下一页链接到“我的帖子”去了
恳请木版安排修复
方便的话后续再加已读、未读的功能,不然点一下,就默认全部已读了

网友A:
其实现在之前发现的bug一个都没解决,就更别指望添加新功能

元首暂时可以这样查看之前的提醒,进入提醒页面点地址栏

在行末加上如下几个字符 &page=2   这是第二页,第三页把2 改成3就行了

网友:
消息提醒也有BUG,有时提示有几个新消息,点进一看,里面什么也没有,要刷新几次才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现在之前发现的bug一个都没解决,就更别指望添加新功能

元首暂时可以这样查看之前的提醒,进入提醒 ...

偶之前也看了下,没见着页码就没改成

网友:
元首的英明我是从来不怀疑的

网友B:
这个坛子也不知道是那个版本,其他论坛左下角都有版本3.3或者3.4,估计骚版下的是盗版的吧

网友:
无论盗版还是正版,这个提醒错了一直没改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坛子也不知道是那个版本,其他论坛左下角都有版本3.3或者3.4,估计骚版下的是盗版的吧 ...

扫版去掉dz版本是明智的。

楼主(2019-04-11):
木版,这个bug为啥一直没改呢?
@阿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