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我的神舟A560笔记本DIY个"UPS"?“充电宝”?

楼主(2019-01-14):
神舟A560I5D2笔记本已经跟了我快8年,记得是2011年夏天入手的,当年花了4200大洋(I5 2410+GT540M+4G)
某天手痒: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8501 折腾失败,导致保护板锁死

笔记本供电讨论 伪UPS?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21028  前段时间发帖讨论过这事此电脑系列折腾帖: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8124 清灰换硅脂换硬盘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19503    按键拆修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32404  触摸板进水拆修

利用一下这个品胜充电宝外壳,电芯已经拆作它用了,考虑到成本及空间问题,没有采用保护板方案,所以本次制作又牵扯出另外一个diy~6路平衡充

借一张坛友的图,我没拍下刀之前的

原来usb口这里扩大,改成了7针平衡充电口

然后配了5节电池,

原来充电宝是5并的连接方式,中间五个相邻点是直接连起来的,不用考虑绝缘问题,我现在是5串,所有相邻处都是有电位差的,要做好绝缘工作,用厚度约0.4的pcb板

切槽避空,上面要走线,下面有筋

焊平衡接头

焊上烤上套管,绝缘一定要做好,锂电池短路是很恐怖的

找出一个之前撸的两线电压表

0.36英寸的,30V量程

背面

搭电试一下,没问题

dc输出座要弄个保护装置,已经没有保护板了,总要有个简易的保护措施的,找出自恢复保险,买回来已经放很久了,已经想不起来保护电流值,焊上后要用可调电源测试一下,

果然这个电流偏小,1A还没到就保护了,

又找出来一个焊上测试,这个3A没问题,我的笔记本开机时峰值电流约3A,一般看网页就1A多点

封装不同,也能焊上

把零件往壳子里挤挤,打上胶

上盖要开电压表的孔,位置尺寸也不好量,小麻烦

边人肉雕刻机,边比划,总算开好了,盖上后发现电压表低了好多,前面是考虑到利用原来开机按键来激活电压表显示,所以不能装太高,不然下面悬空按键顶不到

那就打一层胶,

效果很好 这是胶没固化时的效果

胶固化后稍微差了一点

完工了

平衡口 原来usb充电口就空着,右边原开机按键现在是按住显示电压(点动)

背面

侧面放电口,也可以应急充电(平衡充不在身边的时候)

插电脑上试用,现在是连接着市电

拨掉市电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没有稳压电路,满电能达到21V,没电的时候15v,而笔记本,供电是19.5v的话,一般低于18v就会断开电源连接了,满电21v的问题不大,一带载基本能拉到20v以内

网友B:
保护板还是有必要的,没有这么高的电压可以单独电池保护。哪怕只保护其中一节电池!!!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C:
我的一个电压表头打热熔胶烧坏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稳压电路,满电能达到21V,没电的时候15v,而笔记本,供电是19.5v的话,一般低于18v就会断开电源连接了 ...

我的电脑亲测15.5V正常使用

网友D:
唉,偶在坛友那里撸了5颗三桑的18650,全部内阻都大,有的连手电都点不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唉,偶在坛友那里撸了5颗三桑的18650,全部内阻都大,有的连手电都点不亮

我i想想,是焊接过的那个吧?

焊接的高温会影响内阻,再就是长时间满电或者过放电存储,也会使内阻增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i想想,是焊接过的那个吧?

焊接的高温会影响内阻,再就是长时间满电或者过放电存储,也会使内阻增大 ...

是的,卖家一直不回信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的,卖家一直不回信息

还不如买论坛那几天商城里卖的那个小米一代2万的充电宝,可能还是松下的6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买论坛那几天商城里卖的那个小米一代2万的充电宝,可能还是松下的6节呢 ...

拍下才出来的
后来偶拍了1900M的4节LG,今天到了,晚上测试

网友E:
谢谢分享。。。。。我的第一台本本就是神舟的。就是神舟把笔记本电脑天价拉下来的。。。。

网友F:
打胶透明度不好,影响了数码管显示效果。
有条件用亚力克板更好效果。

网友:
实用的diy,省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还是有必要的,没有这么高的电压可以单独电池保护。哪怕只保护其中一节电池!!! ...

保护一节意义不大,除非接到内阻最大那一节上才能体现出来作用,这个是保护电脑意外断电时不要掉电,一般不会过放,以后有需要了重新做个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个电压表头打热熔胶烧坏不亮了

你的胶是有多高温度啊,这数码管表面还有一层塑料的,胶的温度不会直接传到led灯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偶在坛友那里撸了5颗三桑的18650,全部内阻都大,有的连手电都点不亮

我这几节都测量过,49-55豪欧,串联充电后有一节电压明显比其它四节高0.2v,内阻却不是最大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我的第一台本本就是神舟的。就是神舟把笔记本电脑天价拉下来的。。。。 ...

我的第一台笔记本还在服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胶透明度不好,影响了数码管显示效果。
有条件用亚力克板更好效果。

就是没条件啊,能看到字就行了,没保护板才装的这个电压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条件啊,能看到字就行了,没保护板才装的这个电压表

直接淘块5串18.5V18650锂电池保护板用,不是既安全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