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X拆解』漫步者G2100功放板

楼主(2019-01-14):
拆迁,捡的功放板,低音喇叭被挖走了,剩下壳子和板子,留下拆了板子,木头丢了。
面板除了音量,就是低音,还有一个是开关

背面,被我剪线了,其中从低音音箱中孔穿入。

功放板背面,金属面板

音频输入孔

输出孔,还是使用老式夹口式的

年份蛮久了。

功放板电路板,功率管全部紧贴金属外板上,散热更为完美。

电源牛,做工貌似一般。

音频输入孔,220V穿入用某黄胶固定,老化发黄实在恶心。

因为最近没啥时间,没怎么细节折腾,接好线测试没问题走咸鱼卖了。。

网友:
里面比较一般了

网友:
不错不错,换成RMB的同时来论坛搞点M币是非常精明滴,哈哈哈
子弹还在路上飞呀飞。。。。

网友A:
基本都完好啊,赚了

网友:
誰那麼陰,先給挖了內臟啊?

网友:
漫步者的音质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外形好有特色!里面的胶简直......
又到了点牙膏,都挤给你了,没办法

网友B:
2030之类的,还可以玩,面板也是很好的一块散热板。

网友:
发黄的就是常用的热熔胶

网友:
谢谢分享。。。。典型的2030功放。。。。。.

网友:
运气不错,就差喇叭了

网友:
看图片觉得变压器有点小。

网友:
好多年没用过这玩意了。

楼主:
讲真,音质还不错的说~

网友:
旋钮是三角形的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C:
我有个E3200有问题想请教修下 你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E3200有问题想请教修下 你会吗?

我也是业余玩家半路出家,亲可以拍照后发到论坛上请大神看看~

网友:
这类音箱一般会用TDA2030的功放IC

楼主(2019-02-16):
引用 网友A:
基本都完好啊,赚了

因为板子需要穿过一层木头才能调节音量低音音调,不好拆,所以直接剪了,然后咸鱼有人要就接起来试了一下,音质还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30之类的,还可以玩,面板也是很好的一块散热板。

就是喜欢这种散热板直接裸露的。不然闷在箱子里迟早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