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AB胶大法好——拆孔雀3113与孔雀盘上海7120各一

楼主(2019-01-14):
其实这个办法在之前的铁木珍大哥 与 @baoshizhi 宝石哥的帖子里都有介绍,只是——自己还未实践。
最近处理了一堆的配件表之后,遇见几个盘面感觉不错也可以晃走或上条走时的,无论是卡式还是三爪开壳器都无法搞定的硬主。
无奈之下,尝试着AB胶大法。

先看这个孔雀3113的单历版。

所需物品:AB胶一盒(什么品牌无所谓),还有大小适宜的螺帽数个,体积中等的活动扳手或者匹配的卡口扳手也可以。

在背壳上涂抹一圈或至少三个点的A胶,再滴加B胶,用搅拌棒充分混合好,把螺帽放平粘上。

等待固化,冬天冷一些,但是15-20分钟也差不多了,夏天预计5分钟就会充分固化。

然后,把表壳固定在台钳或者类似我这个钟表夹上,准备扳手出动!!!

逆时针拧拧,哇,够力,之前的那些不愉快,瞬间消失。。。

孔雀表,辽宁丹东厂

剩下就是如何去除粘住的胶了,之前的各位大师给了很多主意:包括医用酒精、醋、洗衣粉,但是感觉最暴力,最有效的还是火烧!
很快就是闻到一股焦糊味,然后就可以很快清理掉表壳面与螺帽上粘的胶了。虽然背壳有点变黄,但是后续还可以处理美化呀

既然开了盖,那就清洁一下机芯与外壳吧,还有盘面也简单擦洗下,顺便把秒针也点红了
是不是比之前好看那么一点点。
祝愿大家越来越开心。

楼主:
还有孔雀盘面的上海7120一只,把杆不是原厂的,而且走时偏快,需要也更换一下表镜。

额,忘记拍原始图片了,这里是已经换了表镜的图片补一张。

与孔雀那个操作类似,背壳抹胶

固化后,扳手加台钳

开了!!!开了

成色还可以,不过嘛。。。咦,怎么上夹板是PEACOCK的孔雀字样???

继续看,后盖里显示了最近一次保养的时间——1988年10月25日,马叉与条盒?一晃就三十年时光了

仔细看,孔雀的上夹板打磨纹路与旁边的条夹板与摆夹板不一样,说明更换过

看到主夹板的字样,那么这个还是上海厂的机芯

拆下来,更换表镜,把把杆与把头也换成上海厂。
盘面有特色的,孔雀花纹,估计是这个让之前的师傅换了个上夹板吧。
手头上还有一些上海厂的ZSH或者SS7系列19钻上夹板,有空了再换成一套原厂部件好了。

后盖的对照,其实都是7120,不过还是在直径上有一些差异,那个窄边的还有后盖防震波纹圈的,忘记是哪个拆下来的了,哎,瞧这记性啊。。。

好了,剩下的事情,又要清理AB胶去咯。

网友:
这结合的比较合理

网友:
中国制造 仿真19钻

网友:
铁氏AB大法后继有人了

网友A:
哥俩好真的有这么大劲吗?

网友:
嗯,好方法!难伺候的表哥这样就容易对付了:有监察委在什么样的表哥都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俩好真的有这么大劲吗?

目前除非完全锈死的,基本手上几个老大难都顺利开启了

网友:
去除胶,用开水浸烫就可以。

网友:
你真笨.....用 那把 大扳手 就像拧一颗大螺丝一样  就可以 直接 开底盖了.....根本就不需要什么AB胶水粘....

网友:
AB胶大法好!

网友:
高手,還有這種操作。

网友:
楼主把两个机芯的中夹板给互换了,孔雀中夹扳装上了伤害机芯中,还好是统机

网友:
看看孔雀的中夹扳

网友(2020-03-02):
秒针用什么点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孔雀盘面的上海7120一只,把杆不是原厂的,而且走时偏快,需要也更换一下表镜。

怎么清理干净呢?

网友:
热熔胶应该也可以的,还好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