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解决JOSEPH JP-109无线音频收发器信号弱,并改接口和外部供电

楼主(2019-01-14):
包装盒已扔,改之前的原图也找不到了,借用某宝的图片,P 掉了店名和网址。这款产品不太值得推荐,做工有些山寨不说,还有严重的设计问题。

这套设备基于 KT0622/0612,和一些无线话筒是同样的方案,VHF 频段,但实际传输距离过短,人体遮挡会导致声音中断,有时还会出现工作不稳定的情况。

原本都是 6.35 公头直插的设计,局限性比较大。商家宣传的图片中把它们用在电吉他和音箱上,图片 P 得实在太假,熟悉乐器的都知道,那样插是根本不可能的(箭头位置),插口位置空间没有那么大。我把它们改成了 3.5 插座,配合转接头、转接线使用。插座镶嵌在外壳内部比较美观一些,板子需要切掉一小块,碍事的铁壳晶振必须拆掉,换成贴片的。

上面这个是接收器,已经改好了的。指示灯那块儿拿热熔胶做的导光结构。

下面这个是发射器的板子,二极管和晶振都拆了,板子也切完了。

原本的指示灯亮度偏低,是这种特殊形状的发光管,不知道名称叫什么?

换了 0805 的贴片,也是绿光,亮度特别高,和同一批买的红、黄、蓝贴片不好搭配,因为亮度差太多,限流电阻要特殊调整。它的结电容大于 20pF,比其他贴片大了几倍,开始我还以为里面有并联的结构,仔细看又不是。

接下来说说信号弱的问题。对比一下发射器板子正反面,发现 VCO 电感和天线的背面竟然没有挖空!仔细观察发现,工程师画板子的时候应该考虑了挖空,或许是失误,只画了轮廓,中间的铺铜没去掉,不影响性能才怪。这样明显的问题居然出厂了,厂家的责任心不知道被啥吃了吧……

楼主:
处理一下图片,看得更清楚。

手头没有腐蚀剂,不能取巧,只好人工挖掉。

挖好了涂上绿油。

接收器也有可疑之处。在 PCB 天线的沿途有两个长条通孔焊盘,用途不明。焊盘边缘与天线导通。猜测这个板子也可能在这里焊接外置天线。正常来说在天线上不应该搞这种“节外生枝”的事情,不过 VHF 频率低一些,不像 2.4G 那么敏感,这里倒也不会有太严重的影响。

要是较真的话,发射器、接收器的天线布局还有其他的问题,这里略去不表。

这个方案算不上很省电,整机工作电流高于 100mA,一直用电池不太经济。接收器一般和音箱或调音台相连,不会随时移动,适合加个外部供电功能。可以利用原本的开关 OFF 档选择外部供电。简单起见,用 6206作为降压芯片,3.3V/200mA 够用了。外壳也不用另外增加供电插口,3.5mm 音频座用四节的,第三个环用于供电输入即可。

刮开一些绿油,把 6206 和贴片电容焊好,电源线引出去,热熔胶加固一下。

工作状态用热成像看一下,LDO 不会过热。最热的是主芯片,板子上原有的二极管和 LDO 分列二三名。

两个设备都安装好,测试一下传输效果。原来隔堵薄墙就断断续续,现在拐个弯儿隔两间屋子也没问题了。

楼主:
自己查到了,叫做 2mm 通孔 LED,俗称奶嘴 LED。有平顶和圆顶的。

网友(2022-09-13):
是好东西,就是自己操作有点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