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U盘装系统没装好还把U盘装没了,在磁盘管理器和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

楼主(2019-01-14):
winPE(G)是好的    请教大神如何恢复U盘,不能把数据弄丢的前提下

网友A:
先用ChipGenius检测一下主控方案,下载对应的量产工具修复

网友B:
ITtiankong下载EasyU,然后恢复优盘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Ttiankong下载EasyU,然后恢复优盘就行了。

就怕量产过后,数据没了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ChipGenius检测一下主控方案,下载对应的量产工具修复

就是不知道量产能不能把数据恢复?而且不知道量产是对主控还是对FLASH的,我用DiskGenius能恢复但是太贵

网友:
看你的图数据应该没啥问题,你说Winpe(g)这个盘是好的,数据应该都在这个盘里了,前面的隐藏分区是u盘启动工具做的引导部分,你把数据拷贝出来,然后随便找个制作启动盘的工具重新做一下就ok了

网友C:
你是哪一个U盘出问题了?

网友D:
备份+重新分区 PE可以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哪一个U盘出问题了?

磁盘1出了问题,我是做了分区的,后面的29.21GB看不到了,就想把后面29.21GB的文件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备份+重新分区 PE可以重做

问题是现在看不到盘符更别说备份出来了,难道在PE中能把数据导出来吗?

网友:
没分配盘符啊

网友:
要是用带写保护的U盘,就没这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量产能不能把数据恢复?而且不知道量产是对主控还是对FLASH的,我用DiskGenius能恢复但是太贵: ...

可以找DiskGenius老版本专业版的,可以不花钱.

网友:
U盘做的是UEFI格式,可能只是你的系统太老(如XP),不认这种格式,插到WIN10系统下试试

网友:
象上面说的如果是格式不对换电脑或者系统 如果不是用DiskGenius重新分配盘符 或者用它的文件恢复 不过要注意你用了DiskGenius免费版或者破解不完全版 那找回的数据是不完整的 我这个是64位破解版不知道你能用不

网友:
换机器用数据恢复软件或者DG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现在看不到盘符更别说备份出来了,难道在PE中能把数据导出来吗?

diskgen 可以 看到分区的话, 就可以把数据复制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ChipGenius检测一下主控方案,下载对应的量产工具修复

冒昧的问一句,tf卡无法读取无法格式化这办法是否可行?

网友:
先用 diskgen 把整盘备份(扇区模式)出来.
然后就随便整了.

网友:
先用系统自带的错误扫描,不行的话再用数据恢复软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