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捡了个单反造型的U盘,拆都没法拆

楼主(2019-01-14):
今天出门捡的,当时以为是个专用U盘.表面的字也不知道是什么含义?回家插电脑上显示容量:16G ,内容:军训等内容(没大家想看的门),很小巧外罩是橡胶的,看着挺结实.一颗螺丝都没有 . 当时觉能有1G的容量就不错了,谁知道有16G.

网友A:
是扩容的不?往里面装一些东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扩容的不?往里面装一些东西看看。

应该不是扩容的.里面有很多东西.

网友:
挂钥匙扣上掉了

网友:
佳能红圈头 24-105

楼主:
应该是佳能赠品

网友:
这种造型的应该是佳能赠品

网友:
我也想出门捡一个

网友B:
把橡胶割开就能取出来了,不过也没啥可拆的,用着吧,恭喜

网友:
这种淘宝又卖的  就是这种造型的。。。。这个是镜头 还有机身   好看的u盘

网友C:
盘里看着东西多,不代表就不是扩容的,还是检测一下的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橡胶割开就能取出来了,不过也没啥可拆的,用着吧,恭喜

原则上,直接拔出来就可以,里面是长方形的铁壳芯子,不过可能上了胶,多扭扭拔拔就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原则上,直接拔出来就可以,里面是长方形的铁壳芯子,不过可能上了胶,多扭扭拔拔就出来了 ...

是的,我也有两个类似的赠品,强力拔出来了。裸着用,怕橡胶影响散热哈哈。大公司的赠品还是靠谱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也有两个类似的赠品,强力拔出来了。裸着用,怕橡胶影响散热哈哈。大公司的赠品还是靠谱的。 ...

绝对不靠谱,这些赠品都是小厂弄得,山寨货
我只敢用它来放mp3,扔在车上听个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绝对不靠谱,这些赠品都是小厂弄得,山寨货
我只敢用它来放mp3,扔在车上听个响 ...

谢谢提醒,我回去测一下主控和闪存芯片看看

网友:
侵占他人财务是非法的,应该上缴社区失物招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盘里看着东西多,不代表就不是扩容的,还是检测一下的好

里面的文件电影等有好几G.缩也缩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对不靠谱,这些赠品都是小厂弄得,山寨货
我只敢用它来放mp3,扔在车上听个响 ...

我也觉得这个U放车上听歌不错,减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