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Nicetu ST8045手动档台式万用表拆解 同时求拔盘V片排列

楼主(2019-01-14):
这表有十年左右了,精度还不错,

拆的时候不小把拔盘V片弄乱了,那个朋友知知道的说一下,送一个30A太阳能控制器一个且包邮(仅限第一个告知正确的朋友)

送这个控制器

网友A:
看电路板摩擦的痕迹试试

网友:
手动档台式万用表........硬封..........

网友:
看样像国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板摩擦的痕迹试试

但是它是360度旋轉的呢,

而且我猜樓主怕燒表,不敢亂試?
如果沒有人分享圖片的話,只能是慢慢分析電路?

网友:
这就是个手持表加了个外壳啊,真是偷工减料啊

网友:
其实可以缩成手持表的

楼主:
是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板摩擦的痕迹试试

摩擦的痕迹看不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它是360度旋轉的呢,

而且我猜樓主怕燒表,不敢亂試?

乱试了很多次了没有试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乱试了很多次了没有试出来,

说不定已烧?

网友:
台式手持表,看不出来痕迹就对触点位置啊。

网友:
这么冷门个山寨表,连刀盘照片都没给出来就问V片位置,就算是给你了,你敢信吗?

网友C:
我提个线索,这个表貌似是贴牌的,按胜利的8045搜一下,跟我之前在老版论坛拆的很像很像
另外优利德也有类似的小台表,按照外观在胜利和优利德店铺找,然后根据型号搜拆机图就好。

网友:
除了壳子很大,没看出有啥先进的,唬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提个线索,这个表貌似是贴牌的,按胜利的8045搜一下,跟我之前在老版论坛拆的很像很像
另外优利德也有类 ...

谢谢关注,这个表是深圳市利思德科技有限公司的,

网友(2019-10-11):
有点年头了 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