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电视机电源板上的

楼主(2019-01-14):
这个电阻是多大的啊,电视机电源板上的,晚上查不到这个

网友:
应该是两个0.22欧并联的,红红银。

可以用一个0.1欧或0.15欧的线绕代替,电动车充电器里面常有。

网友:
同意1楼的看法!

网友:
这个可以查下相关原理图

网友:
0.22的 用于电流取样的

网友:
经验告诉我烧了的电阻的另外一面往往看得清楚色环,取下来看另外一面的色环

网友A:
考虑到功率和功能,不能简单用单一电阻代替。功率大一倍,电阻值0.11欧姆的可以。

网友:
同意1楼的观点。。。。。
这电阻爆了,一般来说摸死管也挂了,弄不好电源芯片也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到功率和功能,不能简单用单一电阻代替。功率大一倍,电阻值0.11欧姆的可以。 ...

这电阻挂了,一般不是电阻功率小了,而是开关管爆了,310V电压经开关变压器初级加在这电阻上,电阻立爆,芯片小命难保。。。。。

网友:
0.22欧姆。电路要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红红银,0.22欧姆电阻。

网友:
淘宝搜一下板号,看看有没有卖的跟这个一样的,对比下图片看看

网友:
应该是两个相同的电阻并联

网友:
坏的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