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清硬盘触点,依然不能识别,咋办呢?

楼主(2019-01-14):
在征得朋友的同意后,我拆下来了7颗螺丝,居然发现线路板下面还有一层防震散热的薄泡沫层,原来的触点果然有锈迹,我手工清理了一下,重新安装之后,插在电脑上,计算机仍然没有发现这个盘。是我清理的太业余了吗?

网友:
清理这个要用橡皮啊,还有,不识别的原因很多,不一定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有沒有自檢的聲音啊?

硬盤掛掉了嗎?這個盤之前經歷過什麼

儲存環境,通電下的震動,不通電情況下的劇烈震動,供電不足,等等情況,都可以KO硬盤的。
要分清情況。

擦一擦金手指就能恢復讀盤的情況,並非沒有,概率比較低咯。

网友:
不识别可能掉固件,掉磁头等等各种操作。

网友:
估计是固件挂了

网友:
实在不行挂咸鱼15元包邮出

网友:
你这触点还可以,我上周末拆个蓝盘,拿触点和铅笔一个颜色,和遥控上那个按键差不多

楼主:
感谢众位坛友热心回复,我又涨了一些知识,看来恢复数据路还有一些远,磁头,固件,咱们整不了了,有能整的可以私聊我一下,如果价格合适,可以帮着整整,谢谢!

网友A:
你手工清理成什么样子也不上个图,另外还要说明一下通电后硬盘的情况人家才好判断,硬盘是机电结合的产品,有硬件的问题也有软件的问题,情况多去了。

楼主:
那个图片不清楚吗?好像是后几张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手工清理成什么样子也不上个图,另外还要说明一下通电后硬盘的情况人家才好判断,硬盘是机电结合的产品, ...

刚才看了,最后一张照片就是。

网友:
我有一块不识别的也清洗过触点,无效后期都拆开盘了直接报废处理了

楼主:
不在纯净的环境里面拆开,拆开就挂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看了,最后一张照片就是。

那样子也叫清理,还是黑的嘛,用橡皮擦擦,正常的触点应该是银白色的

网友:
为什么要清理?之前硬盘是好的吗?认盘不?
清理后不认了,还是怎么滴?
冬天干燥,小心静电!!
板子薄,清理时要轻点回复后又重新看了下····看懂了“依然不能识别”!!!!
拆之前原来就是不识别的····
估计挂了····硬盘靠清理板子就能修好的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