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旧充电器壳子不要扔,改组一个2W小夜灯,隔壁哭!

楼主(2019-01-14):
旧的充电器不要扔,沾上,裹上,炸,隔壁哭!

原来做的一个全白色的给奶奶拿走放床头用了,今天整理物品,发现坏的摩托罗拉充电器,凑好了配件再做一个。
过程很简单,就是开孔,接线,粘合。

↑  材料备好

↑  切开关孔

↑  切完掰掉,修整

↑  比划开关,刚好。开关是坏饮水机上拆掉的,有点大。

↑  去掉E14螺口,测量直径

↑  没有合适开孔器,就用最大12的宝塔开孔器吧

↑  电磨修整

↑  修好,安装上灯泡,接触很紧,不用打胶固定了。

↑  里面是这样的

↑  延长接线,套热缩管,发现两个触片不上锡,打磨后刷焊膏也不行,尝试冷压,线都断了还是压不紧,因为是弹片,没有强力助焊剂,没办法

↑  拔掉弹片,打磨插脚铆接点,是铜的,上锡很容易

↑  连接完后,用99塑料胶密封粘接

↑  试灯正常

↑  功率2.1W

ok!end!

网友A:
要加个多大的电容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加个多大的电容上去?

不用啊,原灯就接个开关而已。

网友B:
谢谢分享。。。。创意无限 。。。。媳妇已经做好一桌洒菜等着你了。。。。

网友:
 很实用的制作

网友C:
泡壳砂纸磨一下,加点柔光舒服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壳砂纸磨一下,加点柔光舒服些.

就是,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创意无限 。。。。媳妇已经做好一桌洒菜等着你了。。。。 ...

看来温总没少吃酒菜呀

网友:
改成一体的还好看

网友:
非常实用啊,也还美观,不错不错!
没子弹啦,还在路上飞呀飞

网友:
小夜灯做得非常好非常实用啊

网友:
DIY不容易啊,又是切割又是电磨卡尺的

网友D:
就是没想通为什么隔壁哭

网友:
山寨充电器倒是多,就是塑料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没想通为什么隔壁哭

卖小夜灯的少了一笔生意

网友:
2W的夜灯不错的

网友:
原灯的尾巴不要那么长,切掉一节,驱动露出来散热好得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用啊,原灯就接个开关而已。

我也看到了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看到了一个电容

原灯的高压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