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康舒PC6001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9-01-14):
联想台式机配的,坏了三个,应该是通病,但不知如何维修,论坛里搜了下有了这样的结论:

他说的元件有些能确定了,但有些不知道是什么,望高手指出,拆机图如下:

网友:
康舒也算是品牌电源了,不会那么多毛病一起出现吧!

网友:
这个很容易坏的。

网友:
感觉是电源厂家设计的问题,通病型产品

楼主(2019-03-19):
首页不能编辑了,这里更新下,电源已经修好,更换的元件如下:
8A保险丝,K3878场管,ZD1(24V稳压管),0.5欧功率电阻,471K和102P高压瓷片电容,D23二级管(1N4148),R11电阻(38欧),3843电源芯片。

还有个同样损坏的电源,更换以上元件修复。

多谢这个帖子给的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49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