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如果改可调电压电流

楼主(2019-01-14):
万用表测试24P 大头 黑色与绿色 有5V  其他的都没有电压不知道哪里坏了  这个可以改可调电压0~24 电流 0~6A  吗?  电位器买那种型号  具体要哪些元器件 能给我一个清单吗?

有图有真相  看下电源全貌这个电源山寨吗?

供电是 339+7500B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的

网友:
电脑的开关电源是可以改的,旧的网址那边,有大神的样板,至于是不是和你的一样就不好说了。
还有 绿色和任意一根黑色的短接,其他的12v 3.3v 5v才有电压输出,前提是 电源是好的。

网友:
这个电源有修好的可能呀

网友:
老论坛里有猪蹄煮不烂帖子,好好参考下。

楼主:
电源绿色与黑色短接风扇不转卡死了 用万用表测有5V的电压是不是说明开关是好的 但是 我测那个大白色的大D头没有找到12V  以及3.3v 怀疑是不是这个电源是坏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绿色与黑色短接风扇不转卡死了 用万用表测有5V的电压是不是说明开关是好的 但是 我测那个大白色的大D头 ...

可能保护了,有5伏起码初级问题不大。检查风扇电路先

网友:
山上来的电源工艺一般,pfc肯定是假的

网友:
度娘一大堆!

楼主:
还有  稻谷    哥哥一堆

楼主:
大电流5A 恒流恒压 LED驱动 锂离子电池充电 电源模块

3.3V     5V    12V     接那个上面好?

是不是一个板子只能接一路线出来  只能调试一路线??

楼主:
问下各位大神你们是从3.3V  5V  12V  是接那一个调的啊?  我的2个大电容350nf  200v  不知道这个电源是多少W的?

你们是从哪个大的白色头24根线挑出来接的吗?

这个接线柱是买小号 还是买中号  我看到有2种

  是这种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电流5A 恒流恒压 LED驱动 锂离子电池充电 电源模块

3.3V     5V    12V     接那个上面好?

可以接两路,5v和12v,3.3v因为输入电压不足不能启动升压模块!最好买那种自带电压电流表的那种升压模块,不然还得加电压电流表和表头独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两路,5v和12v,3.3v因为输入电压不足不能启动升压模块!最好买那种自带电压电流表的那种升压模块 ...

大电流5A 恒流恒压 LED驱动 锂离子电池充电 电源模块

请问下我这个模块能用在开关升降压上吗?  有人反应这个只能用在线型电源上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一个这种模块接2路输出同时调2路  不能分别调2路是吗?

自带电压电流表的那种升压模块  不知道选哪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电流5A 恒流恒压 LED驱动 锂离子电池充电 电源模块

请问下我这个模块能用在开关升降压上吗?  有人反 ...

我买的这种模块自带电压电流表

你可以买两个,两路接法:第一个模块输入端接电脑电源的5V和GND;第二个模块输入端接电脑电源的12V和GND。这样就可以实现两路分别调压调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电流5A 恒流恒压 LED驱动 锂离子电池充电 电源模块

请问下我这个模块能用在开关升降压上吗?  有人反 ...

刚刚查了一下,好像我的这种模块输入接5V后电压电流表不准,你可以把两个模块都接12V和GND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电流5A 恒流恒压 LED驱动 锂离子电池充电 电源模块

请问下我这个模块能用在开关升降压上吗?  有人反 ...

就是这种样子的

楼主:
一个模块可以分别调电压电流吗?  电压范围  电流范围

网友:
建议先修好电源,看起来楼主对电子理解不深很深入呀!不要忙着改电源,先把电源原理吃透再动手。改电源感觉要很高的技术

楼主:
看下这个接对吗?   用电设备 那2根线接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