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 刚从老家回来,立马第一件事就是头像动图上传,终于可以蛋疼了。。。。

楼主(2019-01-14):
回老家一个星期,都是用手机上网。自从启用新网站后,我蛋疼的头像就失效了。上传了N次,都以失败告终!!刚回到家里,用电脑端试试看,还是不能上传,提示帧数太多。本想用PS软件修改下,无奈这个版本的PS不支持GIF的编辑了,只好从网上下载了Fireworks8软件。安装好软件,打开我的头像,发现帧数为90多帧,试着偶数帧删除,这样就变成40来帧了。把修改后的头像软件上传看看,还是提示帧数太多。好吧,再把40多帧的头像的偶数帧删除丢,只剩余20帧了。上传终于成功了,但显示的动作速度太快了,蛋蛋非常的疼!!再重新把时间轴上每帧60毫秒的时间修改为200毫秒,上传后观察效果还可以,动作没有这么剧烈了,蛋蛋也没有这么疼了。。。。。。。

网友:
温总你那是铁蛋吧,千锤百撞,颠扑不破啊

网友:
为啥蛋疼上方出现了20的字样 这是加血还是加蓝

网友A:
出了两次20。。  补了两次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了两次20。。  补了两次血?

这是肯定的,否则会蛋打鸡飞的。。。。。

网友:
恭喜温总,终于可以任性滴蛋疼了

网友B:
我怎么看你还是没有动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你还是没有动呀,

其实我看温总头像也没动,你头像的动了,但我不告诉他,让温总得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看温总头像也没动,你头像的动了,但我不告诉他,让温总得瑟吧 ...

呵呵,我看不到他蛋疼就不舒服

网友B:
试试这个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的感觉。

我的头像在电脑上看到的是动图,但手机上看到的是不会动的。难道你们电脑上看到的也是不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头像在电脑上看到的是动图,但手机上看到的是不会动的。难道你们电脑上看到的也是不动的? ...

现在动了。

网友D:
偶手机看是不动的,看来下次一定要换能看动图的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手机看是不动的,看来下次一定要换能看动图的手机

我也感觉奇怪,电脑看上是动的,但手机看是不动的,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20是什么情况

网友:
温总可以任性的蛋疼了,可惜俺看到的还是不动

网友:
终于可以顺利蛋疼啦

网友:
 这次摔得更猛了,滑板对蛋蛋造成20点额外伤害。

网友E:
我不会告诉你,你的头像压根就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会告诉你,你的头像压根就不动

哈哈,我的手机年到的是静止的,我的电脑看到是会动的。上面有几个朋友也看到是动的。你电脑可能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