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台电平板tbook11插错电源不开机求助大侠

楼主(2019-01-14):
求助高手,有一台台电tbook11双系统平板,正常用5v 2.5A充电器,结果用5v3A/12V2A的快充充电器了,不到一分钟不开机,红灯常亮,折开后断开电池,插原充或换电池也不开机。
手感觉到充电口处一个五脚IC烫手,于是让一个修电脑的朋友看一下是什么地方的问题,以他的水平没查出到底哪个件坏,但看样子,有短路的地方,不能确定是不是这个五脚IC坏,经测量有
都有电压,所以想请教大神能不能帮分析一下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A:
看印丝,这是USB部分的ic,应该也不会导致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印丝,这是USB部分的ic,应该也不会导致不开机

我查过这个ic,应该是电源稳压类的

网友B:
上张全景图,还有板子背面的全景和接口局部特写,你这样只一张局部特写信息量太少,另外5脚多是OTG5v升压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张全景图,还有板子背面的全景和接口局部特写,你这样只一张局部特写信息量太少,另外5脚多是OTG5v升压ic ...

好的,放在车里了,明天拍照片您帮分析下

网友:
这平板不能用快充的充电头?充电电路也太差了

网友:
你修电脑的朋友是装系统的吧?。这种问题一烧就出来了。

网友:
otg过流保护iC,可以直接拆掉,只是无OTG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过这个ic,应该是电源稳压类的

和usb相关的部分,不会引起不开机
直接拿掉试试能不能开机

网友(2021-01-20):
看看是否有TVS击穿

网友(2021-04-08):
老哥怎么拆开的,我也遇到这问题了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了,我的也是这样啊

网友:
最后都什么问题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C(2021-11-01):
扣掉五脚ic,直接添加独立usb接口,充电和数据传输两不误

网友(2023-07-14):
引用 网友C:
扣掉五脚ic,直接添加独立usb接口,充电和数据传输两不误

这个怎么操作

网友:
这个应该是充电ic

楼主(2024-01-07):
好久没上论坛了,最后的处理方法是网上买了一个同型号iC,换上就解决了

网友(2024-07-07):
引用 楼主:
好久没上论坛了,最后的处理方法是网上买了一个同型号iC,换上就解决了

买的是那个ic是图上发的那个五角IC吗 我的也是不开机充电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