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新论坛不能切换到宽版

楼主(2019-01-14):
旧版的能全屏,新版的缩在中间,两边空那么多不知道干啥用的,我买那么大的显示器,只能中间一块有用?旧版是有切换按纽的,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和习惯用宽版或窄版,现在改版了,强制用窄版了,这是历史的倒退,一夜回到解放前,

网友A:
已经启用宽版,网站最低适配1280px宽度分辨率,在1920px以上分辨率确实会太多空白。

楼主:
现在好了,切换按纽已经加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启用宽版,网站最低适配1280px宽度分辨率,在1920px以上分辨率确实会太多空白。 ...

论坛开新网站了,新的网站,原来所有帖子都找不到了,1-------------------我建议论坛不要丢弃帖子,至少要把精华帖搬运过去,这个是论坛运营之本,会员兴趣流量所在,论坛500页数据可以只显示一半,盈利方面把失效过期的交易区帖子删除。2----------------------论坛不需要太多分区,关键部分流量集中在,拆机乐园,diy,交易区,把子项目划分到这几个大区里面。3---------------我原先就发过帖子,技术交流,尽可能像果壳网一样的评论,一切以兴趣,技术交流为主,不要搞得太复杂,排版尽可能像手机论坛app一样类似果壳网,统一界面,未来手机端为主,电脑端贴近手机端网站排版https://www.guokr.com/article/445873/

网友:
字太小,浏览器得缩放到150%才能全屏看清字

网友B:
苦了我这个还在用4:3显示器的,有时看个帖子得左右移动,现在干脆把论坛缩小到80%才能正常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苦了我这个还在用4:3显示器的,有时看个帖子得左右移动,现在干脆把论坛缩小到80%才能正常看 ...

与用的显示器宽高比例没有关系,只要显示器能有1280px像素宽度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