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早上起床捡了个能普5w NPQD-5LED球泡,可惜是容阻降压兼烧了灯珠。

楼主(2019-01-14):
早上起床捡了个能普5w NPQD-5LED球泡,可惜是容阻降压兼烧了灯珠。
早上送女儿上幼儿园路上捡的,挺有手感的货。
心理暗喜,估计用料不会差
柔光罩
LED灯珠里面有黑色一点的就是烧坏的灯珠,手头上没有合适的,只能作罢。
铝灯板后面还加了散热铝
可惜后面的容阻降压扫了兴,不管了,先放一边吧!

网友:
貌似只烧了一颗灯珠

网友:
确实阻容的,不看好,容易少灯珠是注定的

网友:
谢谢分享,子弹飞来了。换驱动,换灯珠,救活过来。。。

网友:
阻容也不一定代表不能用,换灯珠修复又是一条好汉哈哈哈,没花钱反正。只有12粒子弹啦,大清早挤牙膏

网友:
虽然是阻容降压,灯板和散热还是不错的,换个恒流驱动就OK

网友:
28粒灯珠
5W每粒0.18w
那电流应该不大 散热也不太差
可能是灯珠或驱动太差了

网友:
坏了一颗灯珠短接一下还可以用,容阻的LED端工作电流相对较小,发热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