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飞利浦奇特低音炮 "棍子"音箱,请教如何将无线改成有线或者蓝牙

楼主(2019-01-15):
一直没搜到型号,外形很奇特,做工不错,是无线连接的,没主机,不知道改成蓝牙或者有线好不好改,资料查到表示看不懂,分享加请教大家,功放是 sta369bws    无线模块MDZ-WLL7010
https://fccid.io/MDZ-WLL701X/User-Manual/User-Manual-1902574.pdf
http://pdf-file.ic37.com/pdf6/ST ... TA369_datasheet.pdf

8w的炮加8个喇叭的棍子,主板还分左右
想从无线模块或功放芯片输入音频,搞不懂接哪几个,请各位老司机路过指点下(后两张定义图),先谢谢啦

楼主:
接上图,第一次可能图多了卡住了

楼主:
无线接收板的接口定义,网上查这个darr83还什么usb2.0,感觉比较厉害的样子

网友A:
看似做工不错!数字功放,无线传输,开关电源用料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似做工不错!数字功放,无线传输,开关电源用料也可以。

谢谢,这个怎么能弄得响呢

网友A:
看介绍就应该是一个功放带蓝牙接收装置的,至于是几声道、是否还有专门的蓝牙发射装置就不得而知了,可以用手机蓝牙试试。

网友B:
找到功放块的针脚定义,直接加蓝牙模块输出到功放块的音频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介绍就应该是一个功放带蓝牙接收装置的,至于是几声道、是否还有专门的蓝牙发射装置就不得而知了,可以用 ...

蓝牙能搜出一串mac不能配对,可能不是那种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功放块的针脚定义,直接加蓝牙模块输出到功放块的音频输入端

有定义,我不知道接哪几个...

网友:
,先看看再说了。

网友C:
笔记本是啥型号,X300的吗?看芯片介绍好像是DARR83负责无线信号收发,然后通过9、10脚接STA369BWS的33、34脚进行处理,整个过程没有常规意义上的音频输入,改有线恐怕不太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是啥型号,X300的吗?看芯片介绍好像是DARR83负责无线信号收发,然后通过9、10脚接STA369BWS的33、34 ...

谢谢,笔记本是t420,数字输入不知道行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笔记本是t420,数字输入不知道行不

行不通啊,数字信号是1010这样的点信号,播放出来是一堆密集的鼓点,想听到声音就需要一段线性变化的信号。另外,上面4的接口中有两个是时钟信号,剩下两个才是混杂着音频和其他信息的数字信号,并非直接对应左右声道。咱们平时听到的双声道音频信号是存在一定相位差的,放到同一条线路上不仅不会使信号加强,反而有可能互相抵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不通啊,数字信号是1010这样的点信号,播放出来是一堆密集的鼓点,想听到声音就需要一段线性变化的信号 ...

这么复杂,看样子直接换个功放进去是最简单的,就是不好玩了,哈哈

网友D:
这芯片我弄响过,i2c控制i2s音频输入,没单片机基础的搞不定。不过这东西的音质还不错

楼主(2019-04-27):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我弄响过,i2c控制i2s音频输入,没单片机基础的搞不定。不过这东西的音质还不错 ...

谢谢,我只能玩喇叭了

网友(2020-04-22):
这个不好改,模块是5.8G输出I2S信号到功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