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废物利用 - 木质简易夹具的制作

楼主(2019-01-15):
夹大些的东西有小台钳、平口钳,手头少个小巧些能随手拿来用的夹具,下面废物利用零成本制作一个。

1、偶然看到拆窗户时拆下来的几根内膨胀螺丝(M6*100,这个网上买不锈钢的,一个包邮的也很便宜),长度约10厘米,感觉机会来了......

2、所需材料:松木块、螺杆、垫圈、弹簧。弹簧是卷笔机上的(弹力不需很大,仅能撑开木块就可,弹力大的反而使用起来费力),木块是捡来的,螺杆螺母就是上图膨胀管里的。为什么要用松木块,而不用硬质的红木之类制作?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松木较软,做成夹具不易夹坏东西;第二个原因是千万不能根那个888大哥学坏,一动手就是什么红木铝合金不锈钢高端精品夹具,咱要做白菜版的。

3、画好线,定好打孔的位置。木块最终加工好后约9.5*3.2*3.2厘米,尺寸按木料大小随意就可。

4、先打两个直径4.5mm的通孔。为什么是4.5?因为螺杆光杆部分直径是4.8mm,螺纹是M5.2左右的,原想打4.2mm的孔,但怕螺杆硬拧进去时木材开裂,所以余量多些

5、用G字夹把另一块也对好位置夹上,从第一块的原孔中打孔,这样才能确保两木块上的孔在一直线上。因为钻头的工作长度不能一次性把两块木块打穿,所以分两次钻孔

6、两个木块内侧打8mm的沉孔,两边深度加起来只要能容纳压缩起来的弹簧就够了

7、用角磨机装上百叶片粗磨,再砂纸细磨。角磨机打磨比手工磨不是快了一点点。两块木块先用刚才打孔的钻头串起来后再打磨

8、用锯条将两木块内侧各锯掉一块,这样夹持范围更大。这个锯掉的角不要锯成直角,两边合上后是上口窄下口宽,截面象个梯形(见图15侧面图),这样便于夹持,工件不易滑脱出来

9、将螺杆硬拧进4.5mm的孔中,这样拧入后螺杆紧紧卡在木块上,拧螺母时就不会跟转了。这样固定钳块就完成了

10、加工活动钳块,将原来4.5的孔扩成6mm的,原想做成5.5mm的,由于这两个孔不是台钻打的,无法确保完全平行,5.5mm的孔活动起来很卡,6mm正好,有余量但又不会使活动钳块过于松垮,如孔过大夹紧时钳块易上下浮动

11、先装上试试,没问题

12、两个钳块合上后,用3.5mm钻头打孔,这个打多大的孔随意,按自已的需求就可,但要打在两木块中间,打偏了就难看了。然后用锯条锯出条纹方便夹持

13、用砂纸打磨下,完工了。不再细细打磨了,这个夹具就是粗用的

14、最大开口处一边约67mm,另一边约38mm。这个夹具正面背面侧面都能夹东西,你想怎么夹就怎么夹

15、合上夹紧后的样子

16、试夹块线路板

17、中等的核桃、珠子、印章都能夹(当然刻印章时不能这么夹,这里只是演示一下,印章相关的还请参考印床的结构)。效果还是很满意的。

总结:
夹具的尺寸比较随意,可依材料而定;两个孔必须平行,这是最重要的;钻孔的上下位置要选择在木块的中部,这样夹紧时钳块不容易上下浮动;活动钳块的孔不能过大过小,刚刚能够灵活移动就可以了;固定钳块的孔要小于螺杆直径,这样才能卡紧螺杆;弹簧只要长度够,弹力弱些反而使用起来更轻便,但没有弹簧这夹具是很不好用的;弹簧实在没有可淘宝3元包邮那种弹簧,线径选择在0.5mm左右的,长度50mm;夹具制作的关键材料丝杆,可淘宝上找包邮的不锈钢内膨胀、丝杆牙杆、加长螺栓、元宝螺母,有很多种选择,价格都是极低的。这个夹具使用时先用一只手把夹具压紧后,再用另一手拧那两个螺母,仅用一个手指就能拨动螺母,远比想象的轻松,还是可以很快速操作的。

结束,谢谢观看!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网友A:
这样效率好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效率好低,

和一根丝杆的相比,当然时间要多花些了,实际使用中因为螺母很顺畅,这个差距并不明显

网友:
厉害啊,这种方法都想的出来,大赞一下

网友:
有个夹具是不错的,起码用起来还有得用

网友B:
可以的,平垫可以换大点的,受力更均匀

网友:
不错的夹具,方便多了

网友:
膨胀螺丝改夹具创意不错,夹具虽说简单但非常实用,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平垫可以换大点的,受力更均匀

垫片不需要更大的了,因为这个是木质的夹具,不是用来干硬活的,所以不需要很大的夹力

网友:
简单实用,值得推广,赞一个!

网友C:
好手工,用蝴蝶螺母就更方便了

网友:
这发都能想出来,楼主是鲁班的传人吧

网友:
有想法,有动手能力,强

网友:
        優秀文章,做得真漂亮,满分支持

网友:
好主意,好手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手工,用蝴蝶螺母就更方便了

这个手头没有,不想特意去买了。我这个的螺母上有突起,也比较好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