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R牛的电源板,这个牛好像是380v的,大家看看能改220v的不

楼主(2019-01-15):
地摊收的,我还没R牛呢,见了好像是380v三相电的,但是还是收了,
回来看看能不能自己改造一下,不过据说这个R牛很难缠的

左边是牛,右边是电路

字迹看不清了,隐约看到380v字样

蓝绿线这边是输出,

黄红黑线这边是输入,这是星型还是三角形接线啊,我晕

写着控制电源

侧面

整流、滤波、稳压部分,输出是双8v的,估计变压器输出是12V以上吧
双7808加散热片的

背面没什么了

看看牛的尺寸,长8厘米

宽5厘米,我觉得大约20瓦一下吧

请内行们说说,这货怎么改220v输入电压的

网友A:
就是电压低点。要是3根输入线,不就是电机了吗。最好不用动初级,匝数太多不好弄。可以改次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压低点。要是3根输入线,不就是电机了吗。最好不用动初级,匝数太多不好弄。可以改次级。 ...

哈哈,的确是,这货应该极端不好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压低点。要是3根输入线,不就是电机了吗。最好不用动初级,匝数太多不好弄。可以改次级。 ...

变压器没有三相输入吗,这个我不懂啊,那搞这么多线干什么呢?

网友B:
就是个380v单相变压顺,多抽头的,输入估计是0-220-380 三线,输出你已经知道了
很多工业设备只有三根相线一根地线没有零线,所以设备的控制板输入的就是两根相线380v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没有三相输入吗,这个我不懂啊,那搞这么多线干什么呢?

三相E型变压器是三个绕组的,
这个R牛可能是两相一个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380v单相变压顺,多抽头的,输入估计是0-220-380 三线,输出你已经知道了
很多工业设备只有三根相线 ...

输出板子上写的12,双12v,那就是接220v也可以了,如果用380v的输入端接220v可以不?

网友C:
小牛不会三相吧?你测一下互相之间电阻看看咯。
我倒是认为手工R牛最好绕最简单,只是记圈数麻烦点。E牛拆装铁芯麻烦,环牛穿线不方便,C牛铁芯装不好会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牛不会三相吧?你测一下互相之间电阻看看咯。
我倒是认为手工R牛最好绕最简单,只是记圈数麻烦点。E牛拆 ...

没拆过,这个铁芯不是一体的吗?把线圈骨架装上去,然后再绕线,不也要串过铁芯吗,我觉得这样不方便绕线啊,不是这样吗?难道铁心是两瓣的?

网友:
测量初级各接头的电阻值,判断绕组关系。应该是根据不同电压接不同的头,220、380都可以用

网友D:
这就是单相R型变压器,三相的需要3个线圈及铁芯柱,输入抽头可能就是220/380的,这样就不用改了,分别量一下抽头电阻约等于1.73倍就是了

网友:
这么小的变压器不会是380伏的吧!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单相R型变压器,三相的需要3个线圈及铁芯柱,输入抽头可能就是220/380的,这样就不用改了,分别量一 ...

哈哈,我测了,输入端就一组是通的,可能另一组断了,所以这板子就扔了

网友:
380V变压器接220V没问题,只是次级电压变低了。。。。。。

网友:
我很赞同温总的说法,量好初级的线阻,大胆的接220v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拆过,这个铁芯不是一体的吗?把线圈骨架装上去,然后再绕线,不也要串过铁芯吗,我觉得这样不方便绕线 ...

猜对了,真是两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测了,输入端就一组是通的,可能另一组断了,所以这板子就扔了 ...

R牛好绕线 线圈骨架是可旋转的

扒开外皮有惊喜 大概是保险断路

网友F:
初级黑线一般是0,红线是220V,黄线380,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初级黑线一般是0,红线是220V,黄线380,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来判断

你说的没错,隐约看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猜对了,真是两半的

哦,我去,那可是真的好绕线了,难道是两个U型铁芯合一起的,怎么固定呢,胶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