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5块包邮的诺为N26C PPT激光翻页笔拆解,

楼主(2019-01-15):
这是去年(2018年)最便宜时撸的,2牌子的撸了3支,现在早没这个价了
照片拍得早,拖到现在库存快见底才有机会发上了
(偶一般折腾才会及时处理照片、发帖,单拆解的素材按优先级排队发)

外包装

全套,送了收纳袋

说明书

外观

各部细节
头部激光孔

警告标签

翻页键和激光键

侧面的电源硬开关

尾部

收纳有接收器

Nano接收器

打开电池盖

配送的碱性AAA电池

电池仓
看标记,模具做工还是不错的

开壳了
除了一颗螺丝,全是卡扣

橡胶键帽和上盖,有固定卡位

模具做工精细

尾部接收器收纳仓里有强磁(一般是钕磁)

接收器自然只能用铁的了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看下壳全貌

板子卡上部

抠出来

塑料模具都还是不错的

板子主贴片面全貌

按键面

A8325是笙科电子的2.4GHz单向2Mbps无线发射SoC芯片
芯片简介:
A8325的是一颗低功耗高效能与高整合RF发射芯片,RF最大输出功率为3.5dBm,只需要18mA。传输速度高达2Mbps,并支持FSK与GFSK调变,数字部份整合高效能的1T Pipeline 8051,内建8Kbytes OTP Memory、1Kbytes RAM,与12/8个GPIO与各种数字接口。并支持WOT(Wake up to Transmit),在CPU不须唤醒的情况下可自动发射RF封包。适合的应用如Active RF ID,无线简报笔,单发功能的遥控器等。内部CPU核心为8bit 8051,可用于初始化RF,并可依应用需求来操作与读取多种数字接口。这些接口有UART、I2C与SPI,2个PWM 输出,1个16-bit timer与2个8-bit timer,这些接口与12/8个GPIO共享脚位,可依使用情境设定应用。A8325内部有配置12bit ADC,提供2~4信道可量测外部讯号。整体而言,A8325是高效能低成本的无线发射SoC芯片,拥有优异的RF效能与低功耗,并支持多种数字接口与齐全的I/O,全部功能都整合在QFN4x4的芯片里。

板载天线

锅仔片,上有胶片

金灿灿的激光头

看电路貌似带PD的,也实际使用了的

这个Y1貌似谐振器,应该芯片用的

电池升压电路
记得测试另一支是2V的输出电压

升压IC

电源开关

最后是全家福

这个有对码软件,但只有两个键没啥玩头
对码软件下载: 诺为翻页激光笔对码软件 CodeMatch V1.1

这个没这个
好玩详拆9块9包邮的VSON PPT激光翻页笔,型号N35,竟然能插安卓盒子上用,附对码工具
但做工要稍好一点点,撸来当激光笔也不错!

网友A:
看做工不错,羡慕中!

网友B:
物美价廉,很不错的一款。

网友C:
诺为这个,可以通过同时按上下键的方法切换功能,让这两个键对应标准键盘上的 PgUp/PgDn、↑/↓、←/→,VSON 那个不行。VSON 的对码软件能不能把按键设成别的功能?

网友D:
我也两个品牌的都买了,吃灰较多。

网友E:
謝謝分享,好像现在要10几块

网友:
做工不错,就是18650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看下壳全貌

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不错,羡慕中!

做工还可以的,5块钱也很便宜

网友:
没分 这蛋疼的挤牙膏,5块钱包邮,这好事儿从来轮不到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美价廉,很不错的一款。

但偶觉得VSON的N35更好点,毕竟键位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诺为这个,可以通过同时按上下键的方法切换功能,让这两个键对应标准键盘上的 PgUp/PgDn、↑/↓、←/→,VS ...

VSON 那个直接可以替代部分按键,也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
详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6701

网友:
謝謝分享,拆解详细

网友:
谢谢分享。。。激光头打包过来。。。。。我要做激光武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VSON 那个直接可以替代部分按键,也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
详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67 ...

去年我就看过了

但是始终没有学会怎么把激光笔的上下键映射到键盘的 PgUp/PgDn 上… 问客服,客服说不能改变设置,是生产时设定死的,只能是键盘的 ⬆/⬇… 然后我自己研究那个对码软件,也没研究出来“验证激光笔每个按键好不好使”之外的功能… 能不能教我一下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两个品牌的都买了,吃灰较多。

现在3支也是在吃灰的

网友:
谢谢分享,照片好评

网友:
经常要开会的领导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謝謝分享,好像现在要10几块

早期随便都要几十块,现在都算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