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5200充电宝神遭遇(疑似翻新电芯)

楼主(2019-01-15):
庆贺新版开张张,拆机小米5200移动电源
物品来源:废品站。
来时状态是三无,目测外观是正品,拆机发现电芯(LG)和主板外壳儿都是原装,电池有漏液或者外部进水痕迹,电池有2.7V电压,但插上充电器没反应,同时发现电芯负极有打磨痕迹,正极绝缘片位置也有打磨痕迹,但镍片没有重新焊接痕迹(应该是原装镍片),整机未发现拆动维修更换电芯之类的痕迹,疑似新机就装配了二手旧电芯,经检查发现microUSB口脚位在固定锚点没有脱焊的情况下引脚都脱焊了,重新用风枪拆装固定后充电正常,最高输入电流2a!其它还在测试中发上来大家探讨一下到底是不是原装就用了拆机电芯!大概折合人民币三到5元左右入手!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被高手修过的,原厂不可能用翻新电芯的,这个5200的充电宝我也拆过几个,没有问题。

网友B:
10400是4个lg电芯,这个5200,2个电芯没错啊

网友:
感觉电芯换过

网友C:
可能是良品,工业制造中,有在返修环节使用良品的现象,对于充电宝,电芯损坏的良品就是这样的,回收的电芯返回配套厂重新制作电池组,发回重新装线,良心的话不做新品销售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被高手修过的,原厂不可能用翻新电芯的,这个5200的充电宝我也拆过几个,没有问题。 ...

四楼说的倒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400是4个lg电芯,这个5200,2个电芯没错啊

是没错,主题探讨的不是错不错的!

楼主:
个人认为四楼说的可能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良品,工业制造中,有在返修环节使用良品的现象,对于充电宝,电芯损坏的良品就是这样的,回收的电芯 ...

有道理,照理说不应该按照新品发出,应该是按照服务品代用品或者内部消化的!

网友D:
镍片不太对劲,原装充电宝的镍片不会用高温胶缠绕而且,我记得(不一定对),电池负极到主板的链接镍片是一体的,没有中间的那道转接。

怀疑是修过的。

没有具体拍一下电芯上的喷码和标签,无法具体做出判断

网友:
这个电芯看着是真的,电芯上的打磨痕迹就真是让人费解了

网友:
籽细看了图片认为四楼说的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镍片不太对劲,原装充电宝的镍片不会用高温胶缠绕而且,我记得(不一定对),电池负极到主板的链接镍片是一 ...

mi原装充电宝是有胶带的,其它的我倒是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镍片不太对劲,原装充电宝的镍片不会用高温胶缠绕而且,我记得(不一定对),电池负极到主板的链接镍片是一 ...

第三张图喷码标签够详细了吧!

网友E:
lg电芯看着像翻新的,测下容量应该不足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lg电芯看着像翻新的,测下容量应该不足5200

本身充电宝就是旧的,测容量没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mi原装充电宝是有胶带的,其它的我倒是没注意

原装的我记得不是使用胶带缠绕镍片绝缘的(好像是热压成型的绝缘膜)

电芯的生产日期是N078,是2014年第78个生产周期生产的,上面的标签纸忘记怎么看了。根据日期和这款充电宝的上市日期判断,是工程样品的概率不大。我只能分析到这些

网友:
能焊micro usb母口都是高手

网友:
看着像是维修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