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突然电量灯全灭,重新开关钥匙才行。电瓶新换的。

楼主(2019-01-15):
电动车突然电量灯全灭,重新开关钥匙才行。电瓶新换的。小鸟电动车,比较老了。更换过主控板,钥匙门,最近出现电量指示的4个灯突然灭了,电动车就不走了。但是电瓶灯还是量的。需要重新打开钥匙门才能继续走。是什么问题啊?下午上图片。需要更换主控板吗?
故障就是这样,4个灯全量时,滴响一下,就像开钥匙一样。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只要不是电池里面线路有虚焊,一般是多节电池中有某一节亏电了,如果有能力,可以打开电池外壳,用表单独测量,找到亏电的单节独立充电,达到和其他电池电量相同即可。

网友B:
似乎是控制器故障,电容虚焊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只要不是电池里面线路有虚焊,一般是多节电池中有某一节亏电了,如果有能力,可以打开电池外 ...

电瓶是新换的,一个月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是控制器故障,电容虚焊之类

那我打开控制器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瓶是新换的,一个月左右。

只是根据现行猜测,具体还得按实际情况来,按部件查找故障原因。

网友C:
开着开着就突然断电了,多数是接线庄头接触不好热熔后断开了,大部分电动车都有一个5线或者7线的接线装,电机和电源都通过它来连接,打开看一下电源庄头有没有烧焦痕迹,空气开关断电后所有螺丝检查一遍有没有松动的。
电量指示灯是直接电池检测电压的,灯灭掉就是主电源有问题。

网友:
看看控制盒电源线接头,一般就是电源线接触不良,负载超过某个值就断电,我自己就碰到过。

网友:
看看各个接头是否有松动的

楼主:
昨天弄了一下,没什么松的,前一天晚上就用手拽了一下最粗的线束,就好了。昨天拆开看了看也没松的,用手拽了几下也没出现故障。不知道是前面接头的问题还是后面控制器的问题。控制器也重新除尘了。骑着过了几次坎,也没出问题,再出问题再更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着开着就突然断电了,多数是接线庄头接触不好热熔后断开了,大部分电动车都有一个5线或者7线的接线装,电 ...

是的,以前我自己的电动车有这个情况,首先检查品字冲电接头和接口,或者是接控制器的线插头接触不良造成的,还有就是电机进水或者电机里的霍尔5根细线接触不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弄了一下,没什么松的,前一天晚上就用手拽了一下最粗的线束,就好了。昨天拆开看了看也没松的,用手拽 ...

接头问题 或者 其中有一个电瓶 电极内部接触不良 引起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头问题 或者 其中有一个电瓶 电极内部接触不良 引起的故障

电瓶已经于半个月前丢了。。。目前还没买新的呢。过年后再说吧。谢谢了。

网友:
其实是前刹问题,自动断电了,我的电动车就是,刹车把往前推着就好了

网友:
突然断电很可能是电瓶线路接触不良,检查相关电瓶线路吧

网友(2020-08-15):
也有可能
保险丝插座接触不良
各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