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一个win7繁体版的系统

楼主(2019-01-15):
求一个win7繁体版系统网

网友:
香港和台湾好像都是繁体?!

网友:
Windows 7 Enterprise with Service Pack 1 (x64) - DVD (Chinese-Taiwan) 详细信息
文件名
tw_windows_7_enterprise_with_sp1_x64_dvd_620173.iso
SHA1
555EF6300572198EE9B8D262FA22A07DA201A40B
文件大小
3.02GB
发布时间
2011-02-22
tw_windows_7_enterprise_with_sp1_x64_dvd_620173.iso (3.02 GB)

网友:
MSDN I Tell You
繁体也有两种,分台湾TW和香港HK。
我喜欢用VOL的版本,激活比较容易。

网友(2023-10-17):
那没有,只有原版的win7 pro版。

网友:
网上搜索一下就有了

网友:
二楼已经解决问题了

网友:
好像在语言设置里可以更改

网友:
啊,一直以为安装的时候选什么字体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系统都是在Itellyou里面下的 很纯净 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