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问一个问题?示波器还有全新模拟的吗?

楼主(2019-01-15):
看到坛友用示波器的,我也想弄一个试试,看到新的都是数字示波器了,以前上学用的是模拟的,那么问一个问题?示波器还有全新模拟的吗?这么多年了,显示方式有更改吗?比如以前用示波管的,现在有用lcd显示的模拟示波器吗?

网友:
好象有些库存全新的学生教材用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不难操作,无非刘是通道选择,幅度选择,扫描速度,解法方式的选择。。。。。当然,还有聚焦和亮度的调节等。

网友A:
模拟示波器可能还有极少数厂家在生产,因为有些很具体的应用必须要用模拟示波器。

要模拟示波器找找二手的吧,全新的很少了

数字示波器貌似国外从80年代左右就开始逐渐取代模拟示波器,很多高校都把古老的模拟示波器换成入门级别的数字示波器

用LCD的模拟示波器应该也没有,用得上液晶显示器也不差把剩下的换成数字了

所以楼主的问题是以前习惯了使用用示波管的模拟示波器,怕不适应使用数字示波器?

网友:
学生示波器确实是老式的显像管模拟机,挺便宜的

网友:
数字式轻巧、便携,显示也不闪烁,现在也不贵,更容易推广
对绝大多数应用来说,比模拟的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示波器可能还有极少数厂家在生产,因为有些很具体的应用必须要用模拟示波器。

要模拟示波器找找二手的 ...

20多年没用过示波器了,谈不上习惯不习惯的,就是现在想用了。

网友B:
我收了一个Tek的模拟的,老有历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多年没用过示波器了,谈不上习惯不习惯的,就是现在想用了。

现在有很多入门级别的示波器60M左右的价格不贵,普源的有几个系列也是可以的

当然二手的模拟示波器也很便宜,但是要找到成色好的,没坏的可能要花点时间,快递重量估计也是不便宜

网友:
bk 和 gw 应该还在生产模拟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收了一个Tek的模拟的,老有历史了

价格多少?参数如何?示波管会不会老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多少?参数如何?示波管会不会老化?

不到300块钱,50MHz的,看我之前的帖子里有照片
旧版那边的帖子

网友:
应该没有全新的了吧,谁还吃饱了撑的生产那个玩意儿。只要钱到位,模拟的完全没优势

网友:
全新模拟的可能没大厂继续生产了。
用液晶的模拟显示器也是有的,岩崎的ts系列,那价格还不如买泰克数字荧光的。
泰克的数字荧光基本可以替代模拟的了。
出于情怀保留一台模拟示波器也很正常。

网友:
我以前用的都是电子管示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多年没用过示波器了,谈不上习惯不习惯的,就是现在想用了。

我国广东深圳部分地区生产的显像管示波器目前还有向国外出售,印度尼西亚很多大学就有

网友(2019-02-18):
可以选择虚拟示波器,连接电脑使用,简单上手。300多元就可以入手全新

网友:
现在是数字荧光了  买什么模拟 买荧光的

网友(2020-03-05):
如果能够当做维修帮手,都是好工具

网友:
矿坛前阵子出全新的20M模拟示波器,好像160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