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求助 爱普生打印机R230 开机双红灯快闪 电源灯不亮

楼主(2019-01-15):
爱普生打印机R230打印机,亲戚的,因为废墨管断了,墨进入机子,电源高压拉火。拆开机子,清洗电源、机子。装好后双灯快闪报错。
因为不在一起,远程微信指导,所以也没有个图。
情况是这样的:
电源板拉火处已处理好,装好后,上电,字车能动,所以电源的5V、42V应该有输出。
字车的动作是:上电后,下移,离开初始位向左动一点(10CM?),上移,左右微动,向左移动到头,快速向右回位。向左移出,下移。报错,双灯快闪。
正常接下去是:向左到头,向右到报错位,再向左到头,再向右回到报错位,然后,左右左右动三次,回初始位,排墨。
做过的工作:清洗PW传感器、清洗光栅条、上油、调整PG
由于是远程指导,所以搞了好几天。但是看不到机子,只能从维修手册上判断各部件的样子的功能。
各位坛友有没有这方面的高手,指教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不懂帮顶,感觉主板有问题,咸鱼搞块主板换上看看,十来块钱

网友:
检测不到墨盒?走一个大来回的应该与墨盒有关
若是废墨收集器满的话我记得墨车应该是不动的

网友A:
双灯闪无卡纸,我都是先清零再说。

网友:
N年前用过的机子,光盘架还有一个,洗完喷头要吹干上电,不然烧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灯闪无卡纸,我都是先清零再说。

同意观点

网友:
没接触过,帮顶了!

网友:
计数器清零试试呢

网友:
可能是导轨阻力大,看看有无生锈。

网友B:
上错油了吧?如果用黄油类的代替原来的润滑油,也会出错。亲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错油了吧?如果用黄油类的代替原来的润滑油,也会出错。亲历!!

有专用油,去淘,缝纫机油不行

网友:
开机错误代码0xE2或者0xE5?

网友:
你问对人啦, 双灯快闪是表示你的CD托架打开了。 或者是检测CD托架的微动开关坏了。 或者是 主板上插检测开关的那条线没插好。。。不是坏了。  拍个照片

网友:
这种损坏的喷墨打印机维修有难度,估计硬件还有损坏需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