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播酷云拆机改组安装黑群晖

楼主(2019-01-15):
为庆祝新版,写个黑群晖的帖子供大家参考。
暴风集团旗下暴风新影公司推出了一款暴风BFC播酷云,从硬件属性来看,暴风BFC播酷云类似于NAS服务器,不过传统NAS强调的是存储数据,而暴风BFC播酷云的主要功能是自动下载及同步高清影片。暴风BFC播酷云基于暴风影音成熟的P2P网络,可以自动为用户下载高清影片,全部为1080P/2K/4K分辨率且带有次世代音轨的超高清文件。同时,暴风BFC播酷云还能利用空闲的带宽和计算资源,按照区块链的技术架构,帮助用户赚BFC积分,总量为10亿个。

数码交易区胡汉山处买的,机子配置为:金士顿8G 3代低电压内存,华擎J3455-ITX主板,万由OME给暴风的双盘位机箱,台达150W电源,不知名的16G固态。

先上硬件:只发图不做说明

总体来说,硬件不错,机箱面板及外壳为全铝,用料较厚实,做工还算细致。将系统风扇调整到4后,噪声还可接受,就是不知夏天温度怎样了。

楼主:
启动盘制作:

一、准备工作:
1、u盘一个(做好后使用空间不大于50M);
2、工具软件ChipGenius、DiskGenius、win32_disk_imager、npp.7.4.1.Installer、
3、群晖U盘引导镜像、系统,我用的版本是6.1.7

二、首先用ChipGenius查看U盘的备ID中的VID及PID值:

我的是:VID=058F PID=6387

三、用win32_disk_imager写入镜像:选择群晖U盘引导镜像,设备选择到用作启动盘的U盘。注意引导镜像要与系统对应(写完后U盘就成为efi分区,需要另外的工具读写)

四、修改grub.cfg文件:

打开DiskGenius,在u盘中找到grub.cfg文件

将其复制出来

npp.7.4.1.Installer修改VID及PID值,注意要带上前面的"0x”,现在不能洗白了,其它的可以不改了。

再用DiskGenius将改好的grub.cfg文件写进u盘镜像中:

启动盘就做好了。

所需文件:https://pan.baidu.com/s/1lNZfy_3LZLX5kl2AlW3QmA
提取码:44jp

next

补充内容 (2019-11-24 16:14):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sD0u91OM9KLm4JZ3_1aIQ
提取码:qxup

补充内容 (2021-8-22 22:39):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5V-1Ty6ZbiMnCZD1Pv-qg
提取码:o9if

补充内容 (2021-8-22 23:24):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93YUnnX_ehOlBn3nA6wgg
提取码:qqt4

楼主:
安装黑群:

一、启动nas机器

机器连接局域网,将U盘插到机器上,并设置U盘启动:

机器重启后这里选第三项:(第一是正常启动,第二是升级的时候用,第三是全新安装,最后是虚拟机安上使用。)

接着会出现下面画面:

到这里,安装第一步完工。

二:安装DSM系统

在与nas同一网段内的电脑上安装群晖助手软件,打开软件,然后搜索。

右键点击安装DMS

设置密码

网络设置

安装

完成

三、设置黑群系统

这里说明下,我用Microsoft Edge打开网页是空白,用Google Chrome打开是正常的。在地址栏中黑群的IP,打开页面:

输入上面设定的帐号密码

自己选吧

不能洗白了,这步跳过

进入系统,我的硬盘有问题

只有一个硬盘,只能选basic

将硬盘从左边拖到右边

我的硬盘有点问题,通不过。后来在“存储空间管理员-HDD/SSD"中“修改硬盘警告”才能通过。

安装套件

到这里,全部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教程,继续完善一下可以去申请精华了

主要是活跃新版的气氛

楼主:
胡汉山的630到付

网友:
这个不错还支持SAS硬盘

网友:
现在是不是涨价了?

网友:
用U盘 是不是硬盘没法休眠?

网友:
630收一台玩玩

网友:
给个连接看看。。。谢

网友:
这个比win10好吗?

网友:
正在学习 这个  通过esxi安装

网友:
经典教程,楼主写的非常用心。谢谢。买台装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装黑群:
一、启动nas机器
机器连接局域网,将U盘插到机器上,并设置U盘启动:[ ...

机箱含J3455.电源,内存吗?求链接

网友:
求购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箱含J3455.电源,内存吗?求链接

是的,所见都有。应该没货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所见都有。应该没货了吧

连接发来看看

网友:
功率呢?满截多少,平时多少,待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