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已拆开)M币换了一个笔记本电源,有什么好办法拆开吗?

楼主(2019-01-15):
大概看了下,说是笔记本电源都没有螺丝,一般只能硬撬,
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吗?
原本19V的,打算改成24V来用,请大家支个招,谢谢了
下面是拆机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77

网友A:
用胶锤砸,能无损,笔记本电源都是波峰焊焊接的。没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胶锤砸,能无损,笔记本电源都是波峰焊焊接的。没缝

波峰焊?你确定不是超声焊,

网友C:
上台钳,笔记本电源用布包着,台钳慢慢收紧,掌握好力度无损拆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台钳,笔记本电源用布包着,台钳慢慢收紧,掌握好力度无损拆开。

可以说详细一点吗?压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说详细一点吗?压开?

是的,轻轻压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峰焊?你确定不是超声焊,

讲错了,反正是焊接的,波峰焊一般贴片元件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轻轻压开

受力点是哪一面?
有缝的,无缝的,长的,短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受力点是哪一面?
有缝的,无缝的,长的,短的?

垂直于缝隙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垂直于缝隙受力

三个面,
有缝的短的一面,
有缝的长的一面,
无缝的一面,
受力面是有缝的长的一面吗?

网友F:
说的废话真多,用毛巾裹着砸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的废话真多,用毛巾裹着砸开

还是希望能够无损拆开,买的新电源,要用的,
不是玩玩的,玩的话就无所谓了

网友:
開始看成是換筆記本,
進來看土豪的:)

网友:
慢慢来,力度慢慢增大,总有个办法可以

网友:
用个锤子就搞定了!

网友:
咋一看以为换了个笔记本

网友:
可以用台钳,逐渐挤压

网友:
裁纸刀加锤子

网友:
在冰箱冷冻二,三个小时,取出然后用毛巾垫好在缝边一锤即可无损开拆

网友:
卡簧钳,输出端,戳进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