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UT200B钳型表拆解,二极管和蜂鸣档短路故障求教

楼主(2019-01-15):
有一块优利德UT200B钳型表,现在的故障是打到二极管和蜂鸣档就叫,有元件损坏了,别的档位都正常,现在想修,发几个图片高手给指点一下.哪个元件可能损坏?最好从哪下手修呢?

主板

主板

062c

062c

网友:
我的DT890C+数字表有时档位在蜂鸣档附近(好像是定位不是太可靠)时,有时会出现蜂鸣器长响问题,动一下档位拨盘就好了。

楼主:
那两个三极管测量了没有坏。不知道是不是LM358坏了?

楼主:
062c拆下换上故障还是一样,LM358拆下来打各档位全叫唤,由于手中没有358.和hcf 0411没有换上,现在看有可能是hcf0411是重点怀疑对象。

网友(2019-02-27):
引用 楼主:
062c拆下换上故障还是一样,LM358拆下来打各档位全叫唤,由于手中没有358.和hcf 0411没有换上,现在看有 ...

表的电路都类似。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