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版助攻—DIY分立件T12控制板

楼主(2019-01-15):
这个基本算重复主题了,各种diy很多。原理图大致就是网上传播很广的。主要改进(改动):

1、调温分压电路借鉴了黄花907,电位器也是用的山寨黄花拆机,调温线性不错,和牛肉手柄对比下

2、加入了一键休眠并指示。其实就是用一个自锁开关(双掷)并入一个电阻,同时接通指示发光二极管

3、热电偶取样脚对地并入一个二极管,起电压限幅作用,没专业测量,目测加热阶段红灯不灭只轻微闪烁
4、台达12V鼓风机拆机Pmos貌似VGS+_20V,所以额外串了一个3k电阻分压。
洞洞板背面基本都没法看~~

网友A:
做工很好啊,都是用的五环电阻

网友B:
谢谢分享。。。。。折腾的挺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很好啊,都是用的五环电阻

色环电阻便宜,10块钱能用一年 这次买的质量不行,脚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折腾的挺漂亮的。。。。.

洞洞板还是好麻烦,有条件推荐自己融pcb另外@10655188 提供砖头换M,汇率1:10

网友:
一直想做个分立元件的控制板,

网友:
没砖家了,只能满分支持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支持,不一一回复了
我另外发现这个电路一个有趣的地方,用手触碰358三脚(T12上端),MOS管直接导通,应该是人体感应电在起作用。
那么,这个电路显然可以简化为一个触碰(连续触碰)开关

楼主:
更新下,接了@巍天送的插座就这样简单接上凑合用,有时候拆件两只烙铁更方便。看看有没有合适材料再D个手柄。

实测原装K设定250度红灯灭只要6S,峰值功率75W;
相同供电的68牛肉大概需要8S左右(都简单校准过),峰值功率70W左右。

另外这个拆机MOS-fr5305导通内阻65毫欧,比东芝管差不少据说是个位数级别的几毫欧。

那么完全有理由得出结论:
358二脚的限幅钳位二极管对616T12电路非常有必要。

网友:
做的很好呀

网友:
这个手柄在那买的?

网友:
这可以改造到黄花烙铁里手柄里面去

网友(2019-04-15):
不错啊,做工精致!

网友:
分立元件控制板,做的不错

网友(2019-07-01):
电阻多少阻值

网友(2019-08-11):
这个做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C:
要是用洞洞板软件画个接线就可以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用洞洞板软件画个接线就可以仿了

洞洞板布局参考这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39761&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