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打黑来的电起子,哪位大神知道型号

楼主(2019-01-15):
电机转不动了,前后都有碳刷,拆了一会没拆开

网友A:
伊拉克成色

网友B:
不知道,帮顶。好用吗?

网友C:
第一张图侧面应该是贴纸吧,清理一下看看写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帮顶。好用吗?

电机转不动,前后轴承都没锈 里面磁铁吸着脏东西卡住了,想拆开清理下还没弄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侧面应该是贴纸吧,清理一下看看写的啥

贴纸都没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伊拉克成色

电机真的很大,前后都有碳刷,如果修好了力量应该很腻害

网友:
慢慢弄,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毅力

网友:
拿铁丝一点点吸,试试吧,慢,但可以弄干净

网友:
松下的冲击批,

网友(2019-06-27):
看开关样式和电池脚的样式应该是松下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