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今天废品收购站捡了个古董军用电话,大伙瞧瞧

楼主(2019-01-15):
今天逛废品收购站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东西,就把他捡了回来,看样子因该是部军用的电话吧

摇臂

摇臂

两个接线柱还有电路图

两个接线柱还有电路图

牛皮外壳,内部隔开,一边放话筒,一边话机

牛皮外壳,内部隔开,一边放话筒,一边话机

话筒

话筒

楼主:
接上面的图片

电池仓

电池仓

内部

内部

电路图,大家看看

电路图,大家看看

楼主:
继续接上面的图片

带电池仓

带电池仓

内部

内部

内部

内部

内部

内部

接线柱

接线柱

拍一个清楚一点的电路图

拍一个清楚一点的电路图

楼主:
新手第一次在数码之家发帖,请大家多多见谅啊

网友A:
发电机电人玩不错!

网友:
捧个人场,凑个热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电机电人玩不错!

先电你5分钟试试。

网友:
古董宝贝啊

楼主:
有哪位大哥知道这种电话怎么使用的吗?

网友:
成色不错,古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哪位大哥知道这种电话怎么使用的吗?

得2台才能对打互通

网友:
这种估计就是查线的,曾经在煤矿见过跟这一样的机器,只是外壳是绿色塑料的。

网友:
如果的确是军用品,打磨打磨,喷一点小漆,挂到咸鱼,100两银子立马有人抢!

网友:
磁石单机 老式的 一般对接 或者接上磁石交换机组网使用

网友:
电话单机,当兵时玩过,有线兵的装备

网友:
原来拆过这个用里面的发电机dianyu很好用

网友:
这种物件应该有很长的历史了,现在收藏这个的应该不多,不过需要下功夫好好修复

网友(2019-02-19):
这是早年查线员用的,也叫试线机。咱也有一部,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电机电人玩不错!

联防队的干活!

网友:
以前有个这样的发电机!后来被我拆的尸骨无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