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把38V电源适配器改成24V的

楼主(2019-01-15):
同上小白一个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这是一个横流电源啊,rc rb是电流调节电阻。改恒压很难啊

网友:
这个是恒流,电压自适应电源,根据连接的LED灯珠自适应电压。

网友:
LED驱动都是专用芯片的,比较难改吧!

网友A:
把变压器交级匝数减少1/3 最高电压就会变成原来的2/3了

网友B:
    为什么要改啊?   看你用在哪里了,这是驱动LED的恒流源,不是恒压源

网友:
这个是恒流电源,可以改输出电流,电压是没办法修改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改啊?   看你用在哪里了,这是驱动LED的恒流源,不是恒压源 ...

打算做个白光烙铁的电源

网友:
搞明白恒流,恒功率,恒压,发光二极管的VA特性。

就明白了,也就不想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算做个白光烙铁的电源

不行,就算改到24伏也不能用,功率太小了,找个那种笔记本电源来给白光当电源吧。这也差太远了。记得找个大点功率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就算改到24伏也不能用,功率太小了,找个那种笔记本电源来给白光当电源吧。这也差太远了。记得找个 ...

要电流大的吗

网友:
白光的最大功率有60瓦,你最少要个24伏3安的电源吧,电源要有点余量。不容易坏。

网友:
LED电源有专用芯片的能不能用于驱动白光还未可知,就算能用区区900MA小马是拉不动大车的,还不如用个12V2A以上的,当然标配是24V3A(要足功率,山寨的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变压器交级匝数减少1/3 最高电压就会变成原来的2/3了

这是电感线圈来的,不是变压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是电感线圈来的,不是变压器啊。。。。。

这是个隔离的电源,真是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隔离的电源,真是变压器

谢谢指教,我还以为是普通非隔离式的。。。。

网友:
这个是横流的怎么改都是0.9a不适合白光老老实实搞个笔记本电源之类的吧

网友:
可以改的,不过估计你不会想改,改的钱的够买一个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源是98V的

网友:
改不了电压,只能改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