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卸显卡显存维修花屏现象

楼主(2019-01-15):
闲着无事,帮人修一个花屏的显卡,一般情况下,显卡花屏通常是显存虚焊或显存坏造成。
但没办法确定是那一块显存出问题,只能全部拆下来重新焊接。

用钢网重新植珠,这个显存锡珠大,比较容易植珠。

用风枪重新焊接回去

上机测试,用鲁大娘跑上几圈,花屏问题解决。

要是有工具可以测试那个显存坏,估计就简单很多,这个卡倒不值钱,只是用来验证一下技术,练练手还是不错的。

网友A:
要是有工具可以测试那个显存坏,估计就简单很多,这个卡倒不值钱,只是用来验证一下技术,练练手还是不错的。

有测试软件的.....技术可以...............

网友:
我也有一块显卡也是这个问题,可惜我没那个手艺

网友:
技术好,我的笔记本独立显卡花屏,后来扔了。。。

网友B:
能修显存的就是高手,俺的显卡都花了两块了,都是10元一块被回收了。

网友C:
收几个花的矿卡修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工具可以测试那个显存坏,估计就简单很多,这个卡倒不值钱,只是用来验证一下技术,练练手还是不错的 ...

https://www.chinafix.com/

讯维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几个花的矿卡修一下

电老虎呢

网友:
植锡是怎么植的 一直学不会阿
练手 拿什么练手成本 比较低
又可以测试是否植锡成功

网友D:
请问一下,这个显存是怎么拆下来呀,我有个显卡,上面的显存,电源芯片怎么也拆不下了,风枪的温度都400度,也拆不下了,感觉散热太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这个显存是怎么拆下来呀,我有个显卡,上面的显存,电源芯片怎么也拆不下了,风枪的温度都400度 ...

应该有预热台

网友:
没有预热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

讯维网...........

我是迅维实名认证的用户,好像没有发现有这个东西啊,内存的就有,

楼主:
850热风枪,不贵的,除南北桥芯片外,其它都没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850热风枪,不贵的,除南北桥芯片外,其它都没问题的。

我有高迪952,拆主板没问题,就是拆不了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高迪952,拆主板没问题,就是拆不了显卡

核心要焊台,显存,MOS之类肯定没问题,控制一下温度和风速,无铅的熔点高一些,我的850一般用320度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核心要焊台,显存,MOS之类肯定没问题,控制一下温度和风速,无铅的熔点高一些,我的850一般用320度就可 ...

我400度,显存,MOS,电源芯片一个都拆不下了,甚至连电容都拆不下了,是不是这个显卡层数多,散热快啊,拆主板没问题

网友E:
植株有什么技巧吗
我用钢网,锡珠进去之后,风枪吹半天
取下钢网发现还有没融的锡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修显存的就是高手,俺的显卡都花了两块了,都是10元一块被回收了。

我的显卡花了就自己吹吹,吹不了修不好就拆了,怕显卡有啥记录设备,俺看过多少日本动作片都给记录下来就不好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植株有什么技巧吗
我用钢网,锡珠进去之后,风枪吹半天
取下钢网发现还有没融的锡珠 ...

加适量焊宝,放锡珠,均匀加热。多练习,找到感觉。我一般都是用锡桨植珠的,通用。你这个情况一个是温度没掌握好,另一个是均匀加热没控制好,一般是不断绕IC画圈加热,这样不会集中在一个地方加热,会相对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