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双模光纤收发器

楼主(2019-01-15):
帮客户搬办公室,捡到两个电信设备,其中一个是100M双模光纤收发器,
都是换下来的,应该是坏的,捡回拆开看看能拆些什么配件用。

拆开外壳,看到的是一跎热熔胶固定的电源板,这个是被人修过的,肯定不是原装电源板。光收发器一般都是电信提供,可见电信的人才多啊。。。。用的是5V充电器的板改装的。

主板正面,PCB板材非常好,做工也不错。

PCB板背面

看来也就拆点LDO用了,其它都没什么用的。

网友:
东东做工用料不错

网友:
不错,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A(2019-11-14):
楼主,修光纤收发器吗,我找人修光纤收发器

网友:
应该叫单模双纤吧!瑞斯康达的收发器可不便宜,见到的基本是联通电信专线在用!

网友:
基本没什么可利用的

网友:
听说过单模和多模,没听说过双模的。。。这里的模是指的激光在光纤里的传播模式,只有单和多两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光纤收发器吗,我找人修光纤收发器

我倒是蛮历害,不过没兴趣

网友:
我觉得,楼主应该是想说 双纤 单模 百兆 光纤收发器。
瑞斯康达的,绝对是好东西!!!RC512-FE-S1
主板是可以便捷更换的。
目前,这块主板报价都在500+,不便宜。

网友:
我单位用的也是这个,千兆瑞斯康达,单模30公里,接入城域网线路,价格2k+,确实稳定,带机量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