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电筒换电池

楼主(2019-01-15):
小手电,电池用不常。换了一组镉镍电池。
空间大小刚好装下。

中间紫外线的

手电较小,电池大点
放不下,这个刚好

拆开,胶带包好。

点亮

紫外灯

装壳收工

网友A:
这个真的没必要折腾

网友B:
我都放手机锂电,或者18650

网友C:
还用原来的充电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没必要折腾

是的,这电池容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放手机锂电,或者18650

手电太小,18650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用原来的充电电路吗

是的,电路没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电太小,18650放不下

14500能放得下吧

网友E:
直接用手机电池就行,充电电路不用动,手机电池自带保护板,充满自停,我已经改过好多个了,包括单位用的应急灯我都是直接换的手机电池,现在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500能放得下吧

放不进去了,壳后面的螺丝位置就得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手机电池就行,充电电路不用动,手机电池自带保护板,充满自停,我已经改过好多个了,包括单位用的应 ...

手机电池太大了,除非用mp3或充电打火机的电池。

网友F(2019-06-19):
看着像是消防灯的电池,之前拆了好多,太鸡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像是消防灯的电池,之前拆了好多,太鸡肋了

嗯,指示牌的,300ma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