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电信的政企网关

楼主(2019-01-15):
这个是帮客户搬办公室捡回来的电信网关,8路电话,8个网口,
拆开正面,零件多,用料不错,12V的开关电源做工也不错

主板正面,8口交换芯片,主控,内存,闪存等,有很多DC-DC 降压电路提供各种低压,4组电话的升压电路。
无线网卡一张
主板背面

这个可以拆件的地方较多,无线网卡和电源板都不错;这个故障应该是电话部分出问题了才换掉的。

网友:
捡了不少东西啊  有没有保险柜

网友:
楼主的可调电源和我的一样

网友(2019-02-20):
有肉不过政企的东西比较稳定,就是固件都是定制刷机不好搞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东西

网友(2021-05-22):
大佬 这个政企网关的增压电路是什么地方啊?有什么必要的电阻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