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某宝上形形色色的仿真器,看了让人脑阔疼。

楼主(2019-01-15):
    刚才在老版论坛看见一位坛友晒开发板,看到其中有一张STLink的图片,一下子触发了我的求知欲。最近,某宝「千人千面」经常给我推荐一些开发板。出于好奇浏览过几个推荐的板子,这些板子看起来不错的样子,高、中、低档一应俱全,视频资料网盘下载,资源配套到位。
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配套的硬件超贵。

    例如,3.2英寸320*240电阻屏显示模块要98元,一个仿真器要78元。不知是不是走量少的原因,反正我觉着这些硬件贵得上天了。(我买的51开发板56元带塑料收纳盒,该送不该送的小配件送了不少。我已经学会点亮LED咯) 同时我在某宝上也找到了一些实惠的仿真器,只要15块。形形色色的仿真器,价格差距巨大,真叫人脑阔疼。

        98元的电阻屏

        78元的仿真器

        78元仿真器与竞品对比

        15元仿真器

    这几个问题困扰我有段时间了,特来请教大家:
1. 仿真器是做啥的?要不要买?(51开发板没有仿真器也能捅咕嘛)

2. 卖家对比图片中的STLink、JLink 还有我找到的 JLink OB都是仿真器吗?

2. 15元的JLink OB能代替卖家的仿真器用在他家的开发板上不?

网友A:
玩51的话这些都不用买,要是玩 stm8或者32啥的好像还是必须得撸几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51的话这些都不用买,要是玩 stm8或者32啥的好像还是必须得撸几个吧

 老铁所言极是,如果买STM32开发板,15元的JLink OB能代替卖家的78元仿真器不?

网友B:
玩过一些 Cortex-Mx 核的 MCU,像 51822、STM32 之类,用的十几、二十块钱的还有自己做的 J-Link/ST-Link 完全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你想买的开发板卖家有没有放什么机关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过一些 Cortex-Mx 核的 MCU,像 51822、STM32 之类,用的十几、二十块钱的还有自己做的 J-Link/ST-Link  ...

有道理,自己搭外围电路用15元下载器妥妥的。
开发板卖家为了销售他的高价仿真器,搞不好会玩花样呢。

网友:
stlink只能调试st家的mcu
ob可以调试所有arm内核的

网友C:
仿真器除了下载,主要的是仿真。。。。。。
用arm内核的mcu不会不仿真直接就做产品吧??

网友D:
用一元pos机做个呗……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79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器除了下载,主要的是仿真。。。。。。
用arm内核的mcu不会不仿真直接就做产品吧?? ...

 感谢大佬解答。
仿真器对我这个门外汉来讲是个新鲜玩意儿,最近看某宝推荐的开发板才注意到有这个东西。
哈哈,我明白了一点区别了,STLink是ST家MCU用。

如果接口一样,15块的OB是不是也能用于某宝热卖的STM32开发板上呀?
卖家卖的78元仿真器实在。。。过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解答。
仿真器对我这个门外汉来讲是个新鲜玩意儿,最近看某宝推荐的开发板才注意到有这 ...

内部电路不一样,如果只是下载那就都一样哈。
st原厂仿真器几千大洋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元pos机做个呗……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7902

 自制仿真器,坛友里藏龙卧虎。
学不来学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电路不一样,如果只是下载那就都一样哈。
st原厂仿真器几千大洋呢哈 ...

 谢谢大佬,我明白了。
下载可以用JLink OB,仿真要用卖家的仿真器。
看来以后买开发板的话少不了要被卖家宰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明白了。
下载可以用JLink OB,仿真要用卖家的仿真器。
看来以后买开发板的话少 ...

不是大佬,我也是小白,单片机一直在学习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道理,自己搭外围电路用15元下载器妥妥的。
开发板卖家为了销售他的高价仿真器,搞不好会玩花样呢。 ...

实际上我玩了几年连某宝二十元的黑盒子 J-Link V8 和自制 OB 的功能都没有用全。顺便一说,那种二十元的 J-Link V8 也叫仿真器。自己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我玩了几年连某宝二十元的黑盒子 J-Link V8 和自制 OB 的功能都没有用全。顺便一说,那种二十元的  ...

 某宝上观察了一下,J-Link v8 五、六十块起步,v9 八、九十块起步。
是不是马总又在骗我多花钱。。。
卖家的仿真器能和v9、v10差不多定位的话,78元也不算离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上观察了一下,J-Link v8 五、六十块起步,v9 八、九十块起步。
是不是马总又在骗我多 ...

刚看了一下,V8 价格比前几年翻倍了,以前不到三十包邮有的是。电子产品能越卖越贵也是不容易。

网友E:
引用 楼主:
某宝上观察了一下,J-Link v8 五、六十块起步,v9 八、九十块起步。
是不是马总又在骗我多 ...

兄弟弄明白了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为了愉快的买东西我已修了几个博士等同学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弄明白了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为了愉快的买东西我已修了几个博士等同学力了。 ...

看完某宝上的仿真器,我掌握了一点人生经验。这玩意儿如果自己不会做,那就把脖子洗好,乖乖等着挨宰

网友:
以小弟的水平 只能回答第一个问题:仿真器是做啥的?要不要买?(51开发板没有仿真器也能捅咕嘛)一般像j-link jtag 之类的仿真器 不光支持程序下载功能(把你编译的程序文件 一般是hex 或者bin文件烧写到单片机的rom上),还支持在线仿真调试的功能,比如 你在程序中打个断点,然后用仿真器连接单片机去调试,你写的程序在单片机中运行,运行到断点位置时自动停下来,这时你可以在ide里看到各个寄存器的状态。51单片机我只用过stc的,stc的51单片机不支持在线仿真,只能通过串口烧写程序到rom上,我估计应该是stc的51上出厂之前就写好了BootLoader,方便用串口下载程序。一点拙见

网友:
仿真器就是把程序在线调试,可以通过编译软件一步一步的运行,51单片机的仿真器价格高,切适用面小,而且51内核简单,所以大家也都没买51的仿真器,51当然也需要调试,一般使用串口,指示灯什么的来帮助调试。到了arm就复杂多了,不过好处就是都能用仿真器调试,一般使用的话jlink-ob完全可以替代上面的jlink/ulink/stlink等

补充内容 (2023-6-5 21:26):
现在STC的51单片机也能在线仿真了,而且本身就是仿真器不用单独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