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电子负载HT3150(IT8500)清理

楼主(2019-01-15):
专业维修各类开关电源,电脑,显示器,液晶电视等,没个像样的负载怎么行呢,虽然我也DIY了个电子负载,毕竟没有专业的好,但是专业的又死贵,于是陆续在隔壁二手论坛物色合适的负载,先买了个菊水的72W,功率有点小,有时感觉不够用,最近发现一台HT3150,价格合适,就买回来折腾。

国内搞电子负载的就那几个方案,且很多是代工的,所以基本功能也差不多,这个HT3150和IT8500系列是一样的。

荧光屏显示,支持CC,CV,CR,CP模式,规格为120V,30A,150W功率,旁边的只有72W。

早期的150W都是双散热片设计,后期的缩水了,只有一个模块,(一个模块4个管)

非常厚实的散热片,温控风扇主动散热,双散热模块8管设计,150W完全没有压力。峰值200W应该都问题不大。
后面带COM口,可以连接电脑进行通信。

显示面板

主板正面,输入位置有一个电阻脱焊了一个脚,炸了一个140V的压敏电阻,刚好拆下来换好。

厂家非常保守,单片机型号和AD芯片型号都被打磨掉了。

主板背面,大电流位置都搪锡处理了

这个是一个坛友偶尔拆到一台没磨蕊片型号的机子。

网友:
还挺复杂的说

网友:
不错,看起来比较高级

网友:
7705ADC,51单片机,够用了。。。。。

网友:
运气不错,赌赢了

网友:
貌似有些可以叠加模块扩大负载消耗电流

网友:
牛,专业设备就是不一样,自己diy的运放加mos相比之下太简陋了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做的不错哦,顶

网友A:
CR,CP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做工真好!值得拥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R,CP
是什么意思

cc恒流,v压,r阻,p功率,理解为恒阻,恒功率吧!没玩过

网友:
做工可以,我以前在电子厂时用的是博计的电子负载,听说也挺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c恒流,v压,r阻,p功率,理解为恒阻,恒功率吧!没玩过

恒功率还可以理解
恒阻是什么意思 ?
怎么个操作法

网友(2019-08-05):
引用 网友A:
恒功率还可以理解
恒阻是什么意思 ?
怎么个操作法

CR恒祖模式,分别取样采样电阻的电压和输入电压(分压取样),送入集成运放,工作与电流电压线性比例模式,即输入电压变化,输出电流按比例变化,这个比值就是线性电阻值。

网友(2019-09-12):
你好朋友,在咸鱼淘个ht3150a没有变压器的配件机,想搞试试,能测测你的电子负载变压器输出几组电压值吗?我想绕一个,先感谢你的帖子很有帮助

网友C(2020-09-29):
楼主能给拍照一下串口的照片就好了,这个串口是ttl的,但是用自己的USB to ttl总是通讯不了,怀疑不仅仅用了串口的TXD RXD两个通讯端子,是否用了串口的其他应答接线,如果哪位大侠能给个IT8511的串口图纸就好了

网友(2020-12-30):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给拍照一下串口的照片就好了,这个串口是ttl的,但是用自己的USB to ttl总是通讯不了,怀疑不仅仅用 ...

我这边有COM口协议的光电隔离器,可以实现3150或3150A以及8511+ 8511通讯的,有需要了解下吗,QQ563021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