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高B格双频AP(ARUBA APIN0103 )

楼主(2019-01-15):
这是一个B格很高,价格也死高的吸顶式双频AP,主要用于无线覆盖,不过现在价格好像降下来了,真想不出当年上千的价格怎么卖的。。。。
关于这个AP,网上没有什么设置资料,只有相似型号,用命令行方式配置的,感觉算是比较复杂的机子,深水宝直接提示
不提供设置教程   不会用的不要买。我手上这个是当地一个连锁企业重新装修后淘汰下来的产品,不是因为它坏了,是没人会配置所以废了。

正面
背面

拆开底壳,感觉非常有网,用料相当足,高频部分都还屏蔽。
拆开面壳,看到表面的双频天线
这个天线的反射板也当散热片使用的
双频天线
主蕊片
电源部份,12V供电和POE供电模块
背面SC3205T
AR9344
AR8035
内存芯片

2 个SPI闪存

高频功放芯片

总体上这个AP相当有肉,且做工非常好。

楼主:
由于网上没找到有适用的配置方法,用平时通用的192.168.0.1,192.168.1.1去偿试,结果都没有反映,刚好手上有USB转串口TTL的板子,用线连接上电脑,用XP的终端连接上AP,结果从开机时传回的开机信息发现连接设置的IP,果断进行web登录,发现可以进行设置了,这个系列的AP可以设置专门的管理IP,也可以通过上一组设备分配给它的IP来进行web管理。

引导过程:
APBoot 1.5.3.21 (build 47715)
Built: 2014-12-17 at 19:19:51
Model: AP-103
CPU:   AR9344 revision: 1.2
Clock: 560 MHz, DDR rate: 429 MHz, Bus clock: 214 MHz
DRAM:  128 MB
POST1: passed
Copy:  done
Flash: 32 MB
Power: DC
PCI:   scanning bus 0 ...
       dev fn venID devID class  rev    MBAR0    MBAR1    MBAR2    MBAR3
       00  00  168c  0033 00002   01 10000004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Net:   eth0
Radio: ar9590#0, ar9344#1
Hit <Enter> to stop autoboot:  0
Booting OS partition 0
Checking image @ 0xbf100000 (bank 1)
Image is signed; verifying checksum... passed
Signer Cert OK
Policy Cert OK
RSA signature verified.
ELF file is 32 bit
Loading .text @ 0x81c00000 (8270280 bytes)
Loading .data @ 0x823e31d0 (32 bytes)
Clearing .bss @ 0x823e31f0 (16 bytes)
## Starting application at 0x81c00000 ...
Uncompressing...............................................................................

Aruba Networks
ArubaOS Version 6.4.0.3-4.1.0.1 (build 46511 / label #46511)
Built by p4build@cartman on 2014-10-14 at 04:52:00 PDT (gcc version 4.3.3)
CPU Rev: 2122
934x CPU
flash_size passed from bootloader = 32
arg 1: mem=128M
Flash variant: 32M
ath_sys_frequency: cpu apb ddr apb cpu 560 ddr 430 ahb 215
Cache parity protection disabled
ath_timer_init: plat time init done
Using 280.000 MHz high precision timer. cycles_per_jiffy=560000
Memory: 118556k/131072k available (1697k kernel code, 12380k reserved, 698k data
, 7380k init, 0k highmem)
available.
detected lzma initramfs
initramfs: LZMA lc=3,lp=0,pb=2,dictSize=8388608,origSize=33048576
LZMA initramfs by Ming-Ching Tiew <mctiew@yahoo.com>
PCI init:ath_pcibios_init
Returning IRQ 64
ATH GPIOC major 0
wdt: registered with refresh
Enabling Watchdog
Talisker RSSI LED initialization
Concatenating MTD devices:
(0): "bank1"
(1): "bank2"
into device "flash"
Creating 1 MTD partitions on "flash":
0x00000000-0x02000000 : "flash"
i2c /dev entries driver
i2c-talisker: using default base 0x18040000
lo: Disabled Privacy Extensions
IPv6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Starting Kernel SHA1 KAT ...Completed Kernel SHA1 KAT
Starting Kernel HMAC-SHA1 KAT ...Completed Kernel HMAC-SHA1 KAT
Starting Kernel DES KAT ...Completed Kernel DES KAT
Starting Kernel AES KAT ...Completed Kernel AES KAT
Starting Kernel AESGCM KAT ...Completed Kernel AESGCM KAT
Domain Name: instant.arubanetworks.com
No panic info available
Check backup ENV.
ATHR_GMAC: RX TASKLET - Pkts per Intr:16
ATHR_GMAC: Mac address for unit 0:80abdbc0
ATHR_GMAC: 04:bd:88:c8:22:48
ATHR_GMAC: Mac capability flags    :   42201
ATHR_GMAC: RX TASKLET - Pkts per Intr:16
ATHR_GMAC: Mac address for unit 1:80abdbc0
ATHR_GMAC: 04:bd:88:c8:22:49
mac:1 Registering S27....
ATHR_GMAC: Mac capability flags    :   42A00
WASP  ----> S17 PHY *
athrs17_reg_init:done
Phy setup Complete
Cfg len is 2.5k
Loading configuration file of length 2.5k...
wifi uplink not present...
extened ssid config detected...
Terminal access enabled...
Valid SSID detected...
do ethtool autoneg on for eth0
Cannot get current device settings: No such device
  not setting autoneg
WASP  ----> S17 PHY *
athrs17_reg_init:done
Setting PHY...
Phy setup Complete
[az] 802.3az init done..
ADDRCONF(NETDEV_UP): bond0: link is not ready
Enet:0 port0 up
athr_gmac_poll_link: unit 0 link change to up
ATH_MAC_TIMER: enet unit:0 is up...
Mii 100Mbps full duplex
ATH_MAC_TIMER: Done cfg2 0x7135 ifctl 0x10000 miictrl
ADDRCONF(NETDEV_CHANGE): bond0: link becomes ready
Mesh is DISABLED on this device.
drvlog_mod: module license 'Proprietary' taints kernel.
AP xml model 76, num_radios 2 (jiffies 15723)
init_asap_mod: installation:0
radio 0: band 1 ant 0 max_ssid 16
radio 1: band 0 ant 0 max_ssid 16
election init: rand=1c HZ=500
IAP client match init
asap_proc_win_mac_oui_tab_init: init.
notify asap_mod 3g no present...
Starting watchdog process...
Getting an IP address...
Dec 31 16:00:31 udhcpc[1205]: udhcpc (v0.9.9-pre) started
Dec 31 16:00:31 udhcpc[1205]: send_discover: pkt num 0, secs 0
Dec 31 16:00:31 udhcpc[1205]: Sending discover...
Dec 31 16:00:31 udhcpc[1205]: send_selecting: pkt num 0, secs 0
Dec 31 16:00:31 udhcpc[1205]: Sending select for 192.168.1.147...
Dec 31 16:00:32 udhcpc[1205]: Lease of 192.168.1.147 obtained, lease time 86400
Dec 31 16:00:32 udhcpc[1205]: DHCP OPT 43 deleted airwave config
192.168.1.147 255.255.255.0 192.168.1.1
Compressing all files in the /etc/httpd directory...
ip_time_handler: Got ip and packets on bond0 Started master election 2-0, rand 17 Done.
Starting Webserver
bind: Transport endpoint is not connected
bind: Transport endpoint is not connected
bind: Transport endpoint is not connected
Launching NTP Client on pool.ntp.org
ath_hal: 0.9.17.1 (AR5416, AR9380, REGOPS_FUNC, PRIVATE_DIAG, WRITE_EEPROM, 11D)
ath_rate_atheros: Copyright (c) 2001-2005 Atheros Communication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ath_rate_atheros: Aruba Networks Rate Control Algorithmath_dfs: Version 2.0.0
Copyright (c) 2005-2006 Atheros Communication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ath_spectrum: Version 2.0.0
Copyright (c) 2005-2006 Atheros Communication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ath_dev: Copyright (c) 2001-2007 Atheros Communication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ath_pci: 0.9.4.5 (Atheros/multi-bss)
Restoring Cal data from Flash
Reading from Addr: 0xbffe5000
ath_attach: scn 85c40280 sc 85d00000 ah 85800000
wifi1: AP type AP-103, radio 1, max_bssids 16
wifi1: Atheros 9340: mem=0xb8100000, irq=2
shutting down watchdog process (nanny will restart it)...
Completed SW FIPS KAT test
        <<<<<       Welcome to the Access Point     >>>>>
User: process `snmpd_sap' is using obsolete setsockopt SO_BSDCOMPAT
i am master now
(05:49:41) !!! Init ---> Master
asap_send_elected_master: sent successfully

网友:
当年还是值这个价的

网友:
企业用户级别的AP。不同于家用呀,在HK机场深有体会,大暴雨,所有航班停飞,候机大楼,好几万人都在用无线,企业级的能够保证大量用户上线而不死机。

网友:
这个做工非常好,企业级的东西胜在带机量及稳定性,价格次要的

网友:
Aruba的AP还是不错的,AP一个卖几千块很正常
记得他家好多AP都是瘦AP,不能刷胖
要是这样的话,确实就没用了,要么弄个AC,要么能找到第三方固件
反正我是觉得家里整AP还真不如一个好点的路由器,AP要得是稳定和吞吐量,速度不是优先考虑的

网友:
不能和家用的比,企业级要的是稳定,一年365天都不能死机

网友A:
型号带I不,不带I不支持胖AP功能。IAP-型号才是胖AP。比如我最近在用的IAP-325

网友:
不是因为它坏了,是没人会配置所以废了。
 论网管的重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带I不,不带I不支持胖AP功能。IAP-型号才是胖AP。比如我最近在用的IAP-325 ...

我这个可以直接作为AP用的,就像设置二级路由一样,改天上个设置教程。不过没有POE组件,只能用电源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可以直接作为AP用的,就像设置二级路由一样,改天上个设置教程。不过没有POE组件,只能用电源供电 ...

楼主厉害了,我有一个ap,不会设置楼主能不能帮忙设置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了,我有一个ap,不会设置楼主能不能帮忙设置一下?

设备通电,不管他,不要插网线,等着就好。一段时间以后AP会放一个信号出来,接那个上去配就好。用户名密码 国际通用标准。admin/admin,注意设备要先重置,重置方法是,先按住重置按钮,再通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备通电,不管他,不要插网线,等着就好。一段时间以后AP会放一个信号出来,接那个上去配就好。用户名密 ...

搞笑的吧,现在ap多数没有重置按钮了,再说就是有,本来作为AP用的,也是设置成瘦AP,重置还是不可以变成胖AP的,拿来的信号出来,

网友:
做工设计不错,价格估计也不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笑的吧,现在ap多数没有重置按钮了,再说就是有,本来作为AP用的,也是设置成瘦AP,重置还是不可以变成 ...

都写了型号带I的才是胖AP。

网友:
AR9344明显是烧了吧。。

网友:
30大洋包邮买的中兴812nv2版本,超级好用,设置也不难。

网友(2019-06-22):
你好 我有一个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你会弄,能分享下你的设置方法吗?方便的话留个微信 可付费  谢谢

网友(2020-06-12):
楼主你好,请问有教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可以直接作为AP用的,就像设置二级路由一样,改天上个设置教程。不过没有POE组件,只能用电源供电 ...

老哥 上个教程吧  我这里有一个 想请教下 39794892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