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号煤气灶干电池

楼主(2019-01-15):
拆一号煤气灶干电池,家里的煤气灶打不着火了,换了一节电池正常了,将换下来的电池拆开来看看.

高性能,用了一年不知算不算

出口名牌,我不知道

还有1.4左右的电压,就打不着火了

锌皮腐穿了

基本上和我几十年前拆的结构一样,只是外面加了一个铁壳印刷也漂亮多了,以前就是纸筒包在锌皮外面,那时候看电池有不有电揑揑外壳看硬不硬就行了,一旦软了就基本沒电了可能要漏液了,现在铁壳一包里面怎么样不得而知.
END

网友A:
以前还用过这种方法榨干电池电量:用一个酒瓶,瓶口对准1号电池的碳棒处,用力压酒瓶,把电池正极塑料盖压入电池内,相当于压缩电池内化学物质,这样电池又能使用一段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还用过这种方法榨干电池电量:用一个酒瓶,瓶口对准1号电池的碳棒处,用力压酒瓶,把电池正极塑料盖压 ...

我们小时候是用铁钉在尾部打几个孔一般是电池的三分之二在孔中灌盐水,用腊封孔可以又用一段时候,可多次加,不过效果就越来越差

网友B:
可以量一下电流,基本要200ma以上。或者是煤气炉电池仓的触点氧化了。电池有电压 低电流也很常见。

网友C:
我昨天也刚换了新电池,旧的丰蓝1号还有1.25V就打不着火了,用了差不多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量一下电流,基本要200ma以上。或者是煤气炉电池仓的触点氧化了。电池有电压 低电流也很常见。 ...

准备改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也刚换了新电池,旧的丰蓝1号还有1.25V就打不着火了,用了差不多一年。 ...

我的用了14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也刚换了新电池,旧的丰蓝1号还有1.25V就打不着火了,用了差不多一年。 ...

我家用两年,还有1.5V,现在是扔也不是,不扔也不是,扔还有很多电,不扔,用不上,靠,
想垫点东西进电池仓也不行,做的太紧凑,

网友D: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套筒电池造假呢,哈哈,不是,良心货。
表很不错哟,
1.4v虚电,内阻大啦,带载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小时候是用铁钉在尾部打几个孔一般是电池的三分之二在孔中灌盐水,用腊封孔可以又用一段时候,可多次加 ...

我小时候也这样干过,不过那是越四十年前了,难道楼主也是?

网友F:
电压不够,带载能力下降,推不动进气电磁阀

网友:
我家的3,4个月就得换一次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套筒电池造假呢,哈哈,不是,良心货。
表很不错哟,
1.4v虚电,内阻大啦,带载不行 ...

一开始我也觉得是套筒电池,因为用手摇有松动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小时候也这样干过,不过那是越四十年前了,难道楼主也是?

那我还比你早,不是也是就是是

网友:
小时候拆过,已经很多年没干这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压不够,带载能力下降,推不动进气电磁阀

两个灶头一个可以一个不行

网友:
謝謝分享  有几颗南方1# 1.5V啪啪电足,给你拆拆拆?

网友:
要想用的干,那就单节的改2节串联,2节的改三节。

网友:
小时候总用砖头砸开它,里面都是粘粘的电糊,那时的确是纸外壳的,铁皮的比较少。

网友:
用转换桶用碱性五号电池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