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一张创见4GB CF卡

楼主(2019-01-15):
故事是这样的,一大哥送了一台工控机给我,里面没硬盘,只有一张CF卡。
CF卡在当年是高端之物,我没买过。今天有幸得到一只,必须拆了看看。

主角上场

主角反面

CF卡接口

背面打标

外面是铁皮诶

撕下

哇,3颗1g的F,做优盘?
但是支持这个闪存的主控少。。。以前在论坛兑换的都不支持。哪位大哥知道都什么主控支持吗?

拿出PCBA,背面,主控与另外一颗F

主控特写。SM223,貌似ssd主控?

另外一颗F

F太老了,支持他的主控太少了。。想办法利用起来,做DOS系统盘用

楼主:
查了一下,SM223果然是ssd主控,而且还有开卡软件,支持SSD与cf,呵呵。

网友:
ssd改成就屌了

网友A:
CF卡好像就是跟IDE接口协议一致,以前我还买过一只IDE转CF卡,把CF卡插上后转接成IDE电子盘用,可以做启动盘启动电脑。

网友B:
CF卡倒是可以很容易的转成PCMCIA接口或ATA协议接口的,不过4G的容量实在是食之无味、弃之无肉

网友:
引用 网友B:
CF卡倒是可以很容易的转成PCMCIA接口或ATA协议接口的,不过4G的容量实在是食之无味、弃之无肉 ...

不算小了,想当初我花了300元买了一张128MB的........

网友:
容量小了点以前有个2G的同品牌后来不知道扔哪了

网友:
主控飞线出来变成ssd用

网友:
还是好的就拆了

网友:
小型固态硬盘啊,只是容量有点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F卡好像就是跟IDE接口协议一致,以前我还买过一只IDE转CF卡,把CF卡插上后转接成IDE电子盘用,可以做启动 ...

请教,是不是cf卡直接可以代换旧式ide机械硬盘

网友:
以前用4G山寨卡配转接卡当SSD用过,但貌似只能并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是不是cf卡直接可以代换旧式ide机械硬盘

需要转接卡才能代换IDE硬盘。

网友:
原来要这种转接卡。CF原来有两种的,工业用的好一点。

如果楼主不愿割爱,就买这个

网友:
CF其实就是SSD鼻祖,接口其实就是IDE定义,转接板好像就是对接的

网友:
当年10万元以上的硬件防火墙,用的就是4G以上的CF卡。

网友:
谢谢分享。。。。确实是高大上,4GB的容量,用了好几只螃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是不是cf卡直接可以代换旧式ide机械硬盘

新标准的CF就是sata协议。旧的是ide

网友:
我还有两个8g的,在闲置,不知道干嘛好,哪天也拆了吧

网友:
这么个小卡,正反两面好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