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grldr启动文件下面的英文提示如何改成中文

楼主(2019-01-15):
慢慢修改好不容易改成这样的了,想问一下界面下面的英文如何改成中文。

网友A:
下面的英文属于GRUB的内核文件代码
菜单里的中文是LST自己编写的 2者不同

网友B:
Use the "up" and "down" keys to highlight an entry.
用方向上下键高亮选择

Press ENTER or 'b' to boot.
按回车或‘b’启动高亮选择

Press 'e' to edit the command before booting, or 'c' for a command-line.
如要在启动前编辑命令,按‘e’,或按‘c’进入命令行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英文属于GRUB的内核文件代码
菜单里的中文是LST自己编写的 2者不同

嗯,看到有翻译过来的,但找不到别人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e the "up" and "down" keys to highlight an entry.
用方向上下键高亮选择

谢谢帮翻译,知道大概意思,就是想把文件也弄成中文的

网友C:
以前也喜欢折腾PC,现在已经落伍了

网友:
grub4dos这软件是开源软件,五年前玩过,作者没准都不更新了。估计可以自己那源码翻译一下,在编译一下。Ps:其实据说作者是个中国人(华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喜欢折腾PC,现在已经落伍了

主要是现在的手机强大方便啊!不过我个人还是喜欢电脑,屏幕大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现在的手机强大方便啊!不过我个人还是喜欢电脑,屏幕大字大

在家一般都是电脑,不玩手机

网友:
我认为没有必要,需要按“e”进行编辑的肯定是了解grub的那些命令的用户,英语不应该是障碍,不懂英语的也没有更改grub的需求。
当然grub属于开源软件,有能力的可以自己去修改。

网友:
刚才安装了Linux mint,发现它的GRUB 2.02提示就是中文的,你可以看下

网友:
winhex编辑16位直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