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试试新版随便发个,山寨的金士顿固态

楼主(2019-01-15):
闲鱼上收来的,到手就知道不是正品,揭开标签纸一看螺丝就能确定,拆开看是很薄的黑色板子
  啧啧啧

网友:
明知道是假的还敢收,真佩服你的勇气!

网友:
怎么不贴个电路板正面

网友:
另一面没看到,差评差评

网友:
市面上金士顿假货太多了

网友:
和我手上的山寨SSD一模一样的外壳,贴了不同的纸而已

网友A:
咸鱼50-60金士顿大把,我手上4个金士顿,我都不知道哪个是正品,有2246,2258,有黑片,有东芝,有因特尔

网友:
手上有一块,不知道真假

网友:
楼主好人做到底来一下测评瞧瞧怎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咸鱼50-60金士顿大把,我手上4个金士顿,我都不知道哪个是正品,有2246,2258,有黑片,有东芝,有因特尔:diz ...

正品的金士顿固态硬盘是不会用慧荣主控的,正品大多数群联 之类的多

网友:
金士顿 = 渣士顿 正品拆开来闪存也就那样 金士顿自己封装的 东芝 英特尔 海力士 TLC 或者MLC多,反正还没遇到过正品金士顿用SLC的闪存

网友:
也来爆一个很良心的仿金士顿,拿到手分量很沉,一度以为是早期的圆角的真货。结果打开一看是2246XT的大板,板子做工很好,丝印清晰,颗粒也是Intel的正片,很良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品的金士顿固态硬盘是不会用慧荣主控的,正品大多数群联 之类的多

扯,正品都是SF2281主控,群联的是UV400和这个完全不是一个外观。

网友C:
普及一下,正品金士顿SV300基本都是自封颗粒,上面都打KINGSTON标,没有什么海力士的....早期有用东芝的正片,后来自封的有东芝的也有镁光的白片。楼上的说什么群联主控,那是UV400和这个完全不是一个东西,SV300都是SF2281主控。

网友:
楼主真能整!看了前两张图血压立马上来了

网友:
杂牌新固态才7、80元,值当的买个假二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及一下,正品金士顿SV300基本都是自封颗粒,上面都打KINGSTON标,没有什么海力士的....早期有用东芝的正 ...

明确告诉你SV300还有Intel正片(V200的尾货),镁光正片(异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咸鱼50-60金士顿大把,我手上4个金士顿,我都不知道哪个是正品,有2246,2258,有黑片,有东芝,有因特尔:diz ...

金士顿的正品基本都是用梅花螺丝固定外壳的。咸鱼上常见的主控也多是SF2281和88SS1074

网友(2019-02-19):
不贵的话,倒是可以玩玩,太贵的话就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