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闲鱼70元买来的iMAX B6平衡充,给曾经三万软妹币的1D2充电。

楼主(2019-01-15):
给这个电池充电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9111
请教各位大佬,电池是12V1650毫安镍氢,原装充电器输出是14.5V850毫安,b6应该怎样设置?这样的镍氢电池串如何充电最科学?(延长电池寿命方面)

==============================================
15日晚上刚刚收到b6,用0.1A充电,开始时候一点电压也没有,冲到25分钟,b6响铃,电池竟然充满了,右下角数字显示00039,只充了39毫安....
然后没有进行放电,直接再冲,还是0.1A电流,到300多毫安充电停止......早上拿电池在相机上试了下能开机,拍了10几张照片,相机自动关机.....

16日中午正在用循环充放模式,设置了三次循环。
设置参数:放电电流0.3A,放电截止电压9V,充电最高电流0.6A。
开始后,首先进入放电模式 (字母D闪烁)
放电至截止电压后(刚开始电压一点点往下掉,到10v左右很快掉到了8.77v),自动进入这个模式
过了一两分钟自动进入充电模式(字母C闪烁)

第一次循环只冲到了00235便自动终止了充电......进入了DRY模式,一两分钟后开始第二次循环,进入放电模式。

第二次循环充电,冲到00246,停止了,电池没什么长进.....,准备多花点时间,设置0.1a充电。
---------------------------------------------------------------------------------
更新:现在用0.3A放电  截至电压设置为8v,充电电流设置为0.1A,三个循环放冲。
第一个循环:放电后自动开始充电,冲了9个多小时了,还在持续冲入,显示电量00861,比昨天要强很多了,估计有点成效。
已经冲了19个小时了,显示屏的时间显示不完整实际是1154min,电量1802毫安,电压15.35v左右。
冲了24个小时, 还不停止.....

网友A:
直接设置到镍氢充电器这一档就行了啊,设置好充电电流就可以,镍氢电池充电这档不用设置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设置到镍氢充电器这一档就行了啊,设置好充电电流就可以,镍氢电池充电这档不用设置电压的 ...

还有一档手动的,我是不是自定义电压,电流会更好点呢?

网友:
这个网上有b6的详细操作说明,我虽然也有,但是只用它充锂电组,平衡充时它是放电均衡的。充镍氢镍镉,设置我记得应该没均衡功能,

网友B:
你那个电池用这个也发挥不出b6的功能,直接搞一个dc-dc模块接个电脑电源就最简单了,电压和电流根据原充电器参数设置就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档手动的,我是不是自定义电压,电流会更好点呢?

没必要,镍氢的自定义好电流就行,自定义电压的话,若是电池组内部不一致,电池死的还要快,要想命长点最好单节充满后成组放电再成组充电,这样尽可能的统一电池一致性

楼主:
是不是小电流冲电对电池好点?我要是用200毫安充电,充满会自动停止吗?
好像b6有120分钟自动断电,这个怎么关掉?

网友:
如果能用上,70感觉还是比较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电池用这个也发挥不出b6的功能,直接搞一个dc-dc模块接个电脑电源就最简单了,电压和电流根据原充电 ...

已经买了,就用吧,我也不想折腾哈

楼主:
这个电池12v1650毫安,我用0.1A电流冲了25分钟竟然提示充满了,是设置不对,还是电池不行了?
图片中1是充电时间
          2应该是充电电压,刚开始充电时电压很小,8分钟左右的时候涨至14V+
          3是冲入电量吗
          CHG是什么意思?
最后一张图片可以看到,冲到25分钟,b6响铃,电池竟然充满了,右下角数字显示00039

网友:
电池衰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设置到镍氢充电器这一档就行了啊,设置好充电电流就可以,镍氢电池充电这档不用设置电压的 ...

这东西检测负电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检测负电压不?

B6充镍氢应该是靠检测负电压停充的,最后那个数字是代表容量,39就是39MA,CHG就代表充电,charger的简写,还有一个是DISCHARGER放电,那个的简写我一下忘记了,不过一般是dis开头的

网友:
不过那个电池就不知道内部是否自带充电电路或者充电保护,若是有充电保护的,B6不准的,B6直接充电池比较准,有保护电路的话有时候电路保护了也停充的

楼主:
冲到00039后我手动设置重新充了一遍,这次充了两个多小时,冲到300多,b6又响了,显示充满,电池安相机上能开机了,是不是电池需要反复充放电激活一下?

网友D:
有一档是可以设置循环充放电激活的,找找看吧,好像是5次。

网友E:
长期不用的镍氢要充放几次才能达到最大容量,网上有说明书,百度一下,比我说的清楚,我只讲充电参数,怎么设置看说明书。
你这个电池,因为是长期库存,前几次用1/10C电流比较好,也就是160mA(0.2A),设置充电上限为2500mAh,电压不用管,B6自动识别的,时间限制可以关掉,温度的话,小电流充一般没啥温度,无所谓。开头几次充可能达不到2500就会充满,可以放相机里把电放光,或者用b6设置放电,电流可以稍大,300mA或500mA,截止电压设置为8V,容量不用管。也可能充到2500还是没充满,充电器提示FULL,没关系,同样是拿去放电,因为老的镍氢可能内部性能变差,伏安曲线有变化,充电器无法准确判断停止时机,所以要设置容量上限。
如果充放几次后觉得容量还行,那么可以试着把充电电流调高一些,同样是2500的容量上限,每次上调200mA,但最好不要超过原来的850mA,电流太大容易发热,老电池性能下降,可能达不到850mA就会发热很严重,可以选配温度探头,设置温度到45度或更低一些,因为你是隔着外壳测的,外壳45度的时候电芯温度已经50以上了,也可以用手摸,以不烫手为宜。
不建议用B6自带的充放循环功能,正常的电池确实能用,但那要等到你设定的几次循环全部做完才能看到结果,时间很长,可能要好几天。而且B6在跑循环的时候如果达到容量上限,会退出循环模式,然后停掉了,等于是没有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档是可以设置循环充放电激活的,找找看吧,好像是5次。

正在用循环充放模式,设置了三次循环。
设置参数:放电电流0.3A,放电截止电压9V,充电最高电流0.6A。
开始后,首先进入放电模式 (字母D闪烁)
放电至截止电压(13v左右一点点往下掉,到10v左右很快掉到了8.77v)后,自动进入这个模式
过了一两分钟自动进入充电模式(字母C闪烁)

第一次循环只冲到了00235便终止了充电......进入了DRY模式,一两分钟后开始第二次循环,进入放电模式。

第二次循环充电,冲到00246,停止了,电池没什么长进.....,准备多花点时间,设置0.1a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长期不用的镍氢要充放几次才能达到最大容量,网上有说明书,百度一下,比我说的清楚,我只讲充电参数,怎么 ...

多谢,我嫌太慢,充电电流设置了0.6A,放电设置了0.3A,我重新设置下 ,充电设置0.2A,放电0.3A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用循环充放模式,设置了三次循环。
设置参数:放电电流0.3A,放电截止电压9V,充电最高电流0.6A。
开 ...

DRY是进入等待模式,大概意思是充满后电池可能温度很高,等温度降一下,再进入放电。可以在设置里修改等待时间,一般就留个1分钟。你这电池没有出现无限容量的情况,可以用循环模式,不用守着,等全部循环做完会给你显示每次充放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