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看了论坛大神的帖子,也做了一个ZVS感应加热

楼主(2019-01-15):
过几天要回老家了,这几天比较闲,看了论坛大神的帖子,也照着做了一个,不过很丑,不多说了,上图
电路图

成品,不会走线,这布局没有比这更丑的吧,没有10A100uf的电感,那两个是6A的,不过好像也不怎么发热,可能是我电源电压低的原因。

MOS管,X宝淘的拆机件,几毛钱一个,很有性价比。

线圈,2.5平方的线绕的(家里能找到最粗的了,电源线剥的)第一次绕的太多,只发热,烧不红,后来绕了5圈,20几秒可以把31合一的那种六角头子烧红,
时间有点长,原因我估计一个是电源不够力,二是线圈线径太细。电源用的老P4淘汰的山寨电脑电源,12V电压,用的时候最大11伏多点,标称19A,不知道足不,
但是加热过程超过10A是有的,万用表短时间接了一下显示有13A多,长时间用怕烧表就没接,也没大的电流表,所以具体多少电流不知道。

板子背面焊得太丑了,就不上图了,连老婆都说像啃出来的,大电流走线也是用的2.5平方的铜线,跟线圈一样。总结一下原因,一个是焊工太差(这个是主要的),二是那个30瓦的外热烙铁应该换了。
最后看看两种不同的20AWG硅胶线,黄的这种是以前买电脑配件送的转接线,并了两根一起用,结果还是一下就烧了,红的这种是以前X宝用红包买的,感觉好用多了,不仅软,而且用的时候一点也不发热。

看看细节,都是20AWG,咋就差这么多呢?

完。

网友:
这东东有套件的

网友A:
手上没电感,不敢也弄一个玩玩

楼主:
本来就是折腾着玩的,买套件就没意思了。

网友:
看看用些啥  改天试试做一个

网友:
套件叫什么名

网友:
如果手里的电源电压低,还想大功率,只要电流支持够大,可以继续减感应线圈匝数。能进一步提高输出功率,不过空载电流也会变大

网友:
不错不错,有大功率电源的可以玩起来咯

网友:
这个不错,有空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B:
生命在于折腾  我也想弄 不过   不过  我连洞洞板都没有 东西焊接的差不多了 。。。。。。哈哈 其实  就是焊接两个稳压管 俩电阻 470的电阻还没到 等着来了弄  其实我想用这个弄成50hz的 直接当ups 大家有没有想过怎么弄
按道理应该可以的 就是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我买了三套的零件吧 。。。。。其实 都是买的10个
谐振电容我打算自己弄 东西卖得差不多了  然后 昨晚上想起来 单相电机用的启动电容可以用啊
。。。。。。。。
咋办 我是退了还是怎么弄  对了 大家有没有人弄过高压电容 我以前自己做过  是用的普通电解电容拆出里面的铝箔 重新绕 我当时用了4层透明胶带 大约可以3到5cm放电不击穿 再远就得重新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命在于折腾  我也想弄 不过   不过  我连洞洞板都没有 东西焊接的差不多了 。。。。。。哈哈 其实  就是 ...

你的零件是在一家买齐还是分几家买的?淘宝我也找了,很难在一家买齐,多家买运费又划不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上没电感,不敢也弄一个玩玩

我拆了8个电磁炉,但是懒的玩这东西不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拆了8个电磁炉,但是懒的玩这东西不实用

哪来那么多电磁炉

网友:
废品站对我来说各种宝贝

网友:
好几家  运费是个问题 不过  有些包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