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HP M226DN开机故障灯亮,屏幕没显示的修理

楼主(2019-01-18):
新站第一贴

自用的一台HP M226DN多功能一体机。正常使用,但某次开机,出现故障灯亮、屏幕不亮的故障,拿去售后说换主板。处理后不到半年,又出现同样故障。考虑到已经过保好长时间,就自己折腾一下吧。
问了度娘,只看到M226dw强制复位的方法介绍,但dw是触摸屏,dn不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有用信息。

想拆机试试,无奈这机器很精巧,居然找不到下手的地方

想想,再送一次售后,又是几百大洋,不甘心。把能看得到的螺丝都拆下来,慢慢摸索,终于摸出门道来了。

下面将拆机的过程放出来,供参考。

这是故障时的画面,据说是这机器的通病。现象是开机没有进度条,故障灯亮,怀疑是掉固件或主板故障。

拔掉电源,把这一侧后面的固定螺丝卸掉就能打开侧板。螺丝在背面

螺丝卸掉后,从螺丝这一侧开始掰开,用点巧劲,不要硬来,里面有三个固定扣,慢慢撬开就能把侧面板取下来了

打开后能看到机器的主板。将右边的几个排线都拔下来,重新插回去,开机试试

咦,正常啦

还以为要刷固件啥的,原来就是接触不良

下面是机器主板的高清照片,故意不压缩,供有需要的参考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只是很好奇,为什么打印设备上的主板上面还有NANDFlash闪存芯片在上面

网友(2019-12-02):
很有用,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23-01-17):
今天也有一台同型号机器出现同类型故障,按照楼主的教程操作一下,就恢复了,非常感谢

网友:
按照方法操作,可以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