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田缤智仪表盘时间停止,导航时间正常

楼主(2019-01-15):
一年多了,今天第一次碰到这个现象,正常的话仪表盘是从中控导航获取时钟数据。怀疑是导航的某个插头有接触不良,车子熄火后再次启动,时钟恢复正常。

熄火後再次啟動,好了。也可能是偶發性的程序出錯吧

如果是升级导航后出现这个问题,可以进入设置,选择对应的协议

网友:
后装的安卓大屏就是容易出各种问题

网友:
这个时间是不是以GPS为基准授时啊?
我的汉兰达车机是GPS授时和手动调整,
车机上方的那个是手动的。

网友A:
我辣馒头,原车普通收音机,原来没事,改了安卓大屏发现仪表时钟早上上班熄火后,下班启动,时间停留在上一次休眠的时间,1-3分钟后接收到GPS信号跳到当前时间,时间倒是很精确,这是什么原理?查电路图也看不出什么端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辣馒头,原车普通收音机,原来没事,改了安卓大屏发现仪表时钟早上上班熄火后,下班启动,时间停留在上一 ...

安卓大屏没有内置时钟功能,节省成本

网友(2019-11-01):
油耗真低。同款表显7.6